CC3D刷CF 求助

楼主(2016-03-04):
菜鸟求助,miniCC3D刷CF串口无法连接。按照泡泡的教程在 下刷入CF固件 显示成功 。打开CF软件,不管飞控接不接电池安不安(CP210x_Windows_Drivers软件)都能找到COM口,但是点连接就显示 串口无法连接,CF版本用1.1.0也不行。折腾了2天感觉固件是不是没有真正刷进去,是否现在要刷 .hex的才行。 mini板跟普通板好像还不一样,想跟教程通过FTDI接口刷机短接位置还找不到。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我CC3Dmini刷了很好啊。要上电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CC3Dmini刷了很好啊。要上电连接

接了电池的 还是无法连接,能否发个CF固件上来,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了电池的 还是无法连接,能否发个CF固件上来,谢谢了

BEC 5V 給CC3D 後~ 再插USB~ 再開CF ~按連結~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 5V 給CC3D 後~ 再插USB~ 再開CF ~按連結~試試

还是连不起,算了 放弃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连不起,算了 放弃  谢谢了

你直接把FTDI的:5V、地、TX、RX接到minicc3d的MP口上,插上电脑打开CF,就能直接连接了。
还可以在CF上直接刷HEX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把FTDI的:5V、地、TX、RX接到minicc3d的MP口上,插上电脑打开CF,就能直接连接了。
还可以在CF上 ...

MP口 ?

网友C:
引用 楼主:
MP口 ?

A。接口边上印有字的,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接口边上印有字的,自己找找。

还是不行,显示串口打开10秒无通讯关闭,折腾够了不想动了。

网友:
建议直接mini  naze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接口边上印有字的,自己找找。

下午没事,又折腾了一下成了。。。   把MP口选项重新选了一下,以前的默认选项可能卡了所以CF能找到端口但无法连接。  MP口很爽不用接电池,也刷了最新版
随便再问下 MINIcc3d能焊个蜂鸣器电池低压报警吗?  BB响又重又占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没事,又折腾了一下成了。。。   把MP口选项重新选了一下,以前的默认选项可能卡了所以CF能找到端口 ...

输出端第6脚可接蜂鸣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没事,又折腾了一下成了。。。   把MP口选项重新选了一下,以前的默认选项可能卡了所以CF能找到端口 ...

但是具体功能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低压报警还是寻机用,或者两者都行,期待你跟帖说说试验结果。

网友D:
CC3D刷完CF或BF后得在CLI里输入命令开启输出第6组BUZZER功能,但我用5V有源BB响试验了,正极接供电,负极接地长响,负极接信号有各种报警声,但有杂音,分辨率不佳,应该不能直接接BB响,可能得接一种专用的带小电路板的BB响才行,也得有地、供电和信号三个接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刷完CF或BF后得在CLI里输入命令开启输出第6组BUZZER功能,但我用5V有源BB响试验了,正极接供电,负极接 ...

主要是看见mininaze配的也是有源5V蜂鸣器,而且就只有正负极,所以想CC3D要是能直接接的话那就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见mininaze配的也是有源5V蜂鸣器,而且就只有正负极,所以想CC3D要是能直接接的话那就方便很多。 ...

亲测CC3D刷完CF或BF支持BUZZER功能,但不可以直接接5V有源喇叭,效果实在不好,在外网上能找到电路改造图,猜想那种防丢BB响接上应该差不多。
如果你用PPM或SBUS等接收机,第5组输出还支持可编程LED灯带呢,安一个还是很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具体功能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低压报警还是寻机用,或者两者都行,期待你跟帖说说试验结果。

麻烦又有问题来请教, ,用控制,电机都正常运转。如果换成遥控器就象图上一样2-3号电机速度不对,而且3号电机会自己加速到最高。找了半天没找到哪儿可以调整过来。
还有个问题,1806、5寸平头浆400来克悬停5-6分钟电机发烫,是浆大了电机过载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又有问题来请教,,用控制,电机都正常运转。如果换成遥控器就象图上一样2-3号电机速度不对,而且3号 ...

可参考此贴内容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5228&extra=page%3D1
后面一个问题应该是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参考此贴内容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5228&extra=page%3D1
后面一个问题应该是过载了。 ...

感谢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飞CC3D了。你的短接刷板法非常好用,USB都找不到了又被我刷了回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飞CC3D了。你的短接刷板法非常好用,USB都找不到了又被我刷了回来

好用就行,随心所欲喜刷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用就行,随心所欲喜刷刷

大神 我的cc3d刷bf 开led功能 保存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 我的cc3d刷bf 开led功能 保存不了啊!

开LED功能必须得PPM或SBUS之类的接收机,PWM类的普通接收机不行,我初步实验也是这样。

网友(2016-10-28):
引用 网友D:
可参考此贴内容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5228&extra=page%3D1
后面一个问题应该是过载了。 ...

你好,可以留个微信号吗?方便做个技术交流

网友F(2018-05-14):
引用 网友D:
CC3D刷完CF或BF后得在CLI里输入命令开启输出第6组BUZZER功能,但我用5V有源BB响试验了,正极接供电,负极接 ...

朋友,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cc3d刷了bf2.2固件,为了得到一个较好的手感,还用再升级到bf2.9或者bf3等等高级版本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朋友,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cc3d刷了bf2.2固件,为了得到一个较好的手感,还用再升级到bf2.9或者bf3等等 ...

固件的升级往往解决了一些BUG并为了更好的飞行改变或优化了一些功能和算法,当然也能带来手感上的变化,所以我个人建议刷到BF3.0.0以上版本还是很不错的,我个人的机器一路刷到这个版本,飞行无问题,后来就只刷我的F4机器了而一直没带动CC3D机,支持CC3D的固件最后一个版本是3.2.3,你也可以试着刷到这个最终版本,也应该无问题,到3.3.0以后因为硬件限制再无CC3D固件可刷了!
如果你的电调不支持ONESHOT125协议,那你换完新电调后手感变化还是相当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固件的升级往往解决了一些BUG并为了更好的飞行改变或优化了一些功能和算法,当然也能带来手感上的变化, ...

电调不支持oneshot,而且我没有ttl刷机的那个工具。不用那个工具最高能刷到多少版本,和2.2版本的手感差别大吗?不大我就不刷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调不支持oneshot,而且我没有ttl刷机的那个工具。不用那个工具最高能刷到多少版本,和2.2版本的手感差 ...

电调是老电调使用的是PWM协议,与换完ONESHOT125电调后的手感细腻度差别很大,如果你不换电调而刷更高版本我认为带来变化不会太多,3.2.X版本在PID和算法上比你的版本优化了很多,大多数机器基本上用默认的PID及滤波等参数就能飞得很好了,更多了一些对一些新硬件的支持,比如DSHOT电调和可调图传频率等功能,但前提是你的飞控和电调都要支持才能发挥作用。
另外一旦CC3D刷成BF固件后就可以不用TTL线而直接用U口刷了,前提是驱动程序得搞定,当然版本最高能刷到3.2.3了,再往后BF不出CC3D固件了。现在流行DSHOT600或更高的DSHOT1200等新电调,没有试过配在F1级飞控上效果与F4差别多大,现在选择电调选30A DSHOT600比较好,比如好盈的,以后飞控换了依然能用得上,而DSHOT1200的32位电调价格太高了不合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调是老电调使用的是PWM协议,与换完ONESHOT125电调后的手感细腻度差别很大,如果你不换电调而刷更高版 ...

好的,我用usb刷下试试。还有我刷这个bf2.2.0手感怎么也比op固件好吧(o@.@o)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的,我用usb刷下试试。还有我刷这个bf2.2.0手感怎么也比op固件好吧(o@.@o)

BF固件的手感当然比OP强太多太多了,因为算法专为自由飞行而设。

网友:
引用 网友D:
BF固件的手感当然比OP强太多太多了,因为算法专为自由飞行而设。

真是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