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的电调怎么重新做油门行程?

楼主(2016-03-05):
V2飞控,手动模式  有一个电机明显拉力不足会发生侧翻。有时还会突然停转。电调都是做过油门行程的,除了电调就是电机出问题了求助该怎么办?

网友A:
我以前好像也碰到和你类似的情况,建议检查一下这个电机和电调的连线,有可能是焊点松了。或者换个电调试试看,如果连线正常,换电调也一样,那么问题就在电机上了。

网友:
排除法一个一个排

网友B:
大材小用了(哈哈)直接挂单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材小用了(哈哈)直接挂单反了

嘿嘿  其实也想来着   主要是学生党一枚   日后慢慢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好像也碰到和你类似的情况,建议检查一下这个电机和电调的连线,有可能是焊点松了。或者换个电调试试 ...

换了好的电调,结果情况还是一样。  看来是电机了    你说转吧,它又在转,而且看不出明显的损坏痕迹     真不想放弃

网友C:
下面挂的JJ确实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挂的JJ确实小了点

学生党一枚  实在心有余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