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直连模式最远4公里失控返航,正常吗?

楼主(2016-03-05):
如题

楼主:
20公里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车载天线,你的是双天线?如果是,也可以尝试其中一根垂直于地面放置,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天线位置很关键

网友A:
25公里轻松的飘过。。。。。   首先看你接受天线的摆放角度   其次看你发射天线的种类    建议DIY一个带地网的雨伞天线  驻波很小  原厂的天线驻波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公里轻松的飘过。。。。。   首先看你接受天线的摆放角度   其次看你发射天线的种类    建议DIY一个带地 ...

能否给个照片参考下

网友:
发射天线垂直于地面放置并且尽可能架高,接收机天线同样要垂直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