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3飞控的 PID调节 问题

楼主(2016-03-05):
新手 第一次接触 F3飞控 PID 都是鸟文 看不懂
现在飞机头 有点往右偏航
请教高手 PID 中文对照都是什么
有没有教程之类的

网友A:
你是方向偏还是横滚偏?哪个偏就减哪个的i值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调参软件可以发给我吗?QQ85777636或者邮箱mzyhz1965@126.com,谢谢!

网友:
同求调参软件谢谢2441822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方向偏还是横滚偏?哪个偏就减哪个的i值

我不知道那个值是 能看到右边中文 不是调节的

楼主:
软件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kTNN8lp
不一一发邮箱了

网友:
不知道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kTNN8lp
不一一发邮箱了

谢谢楼主!辛苦了。

楼主:
疯了这么多人玩 F3没人调 PID么?

网友B:
用l打头的那个算法,默认就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打头的那个算法,默认就好用

但是偏航 机头往右微偏航

网友A:
机头偏航,是自旋,还是机身侧倾?  如果是自旋,那么Yaw的i值增加; 如果是机身侧倾也就是横滚,那么Roll的i值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偏航,是自旋,还是机身侧倾?  如果是自旋,那么Yaw的i值增加; 如果是机身侧倾也就是横滚,那么Roll ...

我也不知道算哪里就是 有点往右拐弯的意思 需要方向舵 老要调整下

网友:
原来我的飞机飞得很直,有一次炸过之后,后部左侧电机轴有点儿弯,没有换电机但将就用,从此这架飞机就有了想拐弯的想法了

网友C:
我和你情况一样,我210机架,把YAW调到11.3,手动和自稳手感很好和直机没区别了,但还是慢慢往右自旋,然后我就控上方向舵直接往左微调,OK,直了,自稳模式悬停稳得一B啊,飞起来依然跟手,没啥影响,不过我也遇到问题了,现在直接油门到顶飞机急速上升个五六米就开始大幅度左右摆,不知道调哪里可以解决,望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情况一样,我210机架,把YAW调到11.3,手动和自稳手感很好和直机没区别了,但还是慢慢往右自旋,然后 ...

昨天我也炸了 用微调 是完美了 但是心里总是那么不好受 总想调参 来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情况一样,我210机架,把YAW调到11.3,手动和自稳手感很好和直机没区别了,但还是慢慢往右自旋,然后 ...

加TPA值·· 然后推油门的时候慢一点,看看油门值是在多少的时候机器开始震荡,相应的在tpa breakpoint填上震荡时的油门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算哪里就是 有点往右拐弯的意思 需要方向舵 老要调整下

按你的描述,我可以理解为横滚i值太小。 建议加大横滚的i,也就是ro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我可以理解为横滚i值太小。 建议加大横滚的i,也就是roll

谢谢 我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也炸了 用微调 是完美了 但是心里总是那么不好受 总想调参 来搞定

你要想微调也是调参的一部分啊,不然要微调键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TPA值·· 然后推油门的时候慢一点,看看油门值是在多少的时候机器开始震荡,相应的在tpa breakpoint填 ...

慢慢推到顶是没问题的,就是突然油门到顶才会摆

网友D:
为什么第3个电机启动慢,慢很多,还有调了pid现在起飞网后翻

网友:
我是第一个电机启动慢,没法调

网友E:
楼主发个地面站遥控介面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个地面站遥控介面来看看

CF 软件啊 不都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