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套图传

楼主(2016-03-05):
现在用ts832+rc832 600mw(山寨)家里隔一层楼就不行了 空中100m都有难度 想换个给力点的图传 求推荐套大概四五百的图传

网友A:
这么弱?不会吧,我这用你同信号的都几公里,蘑菇天线配平板,换欧姆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弱?不会吧,我这用你同信号的都几公里,蘑菇天线配平板,换欧姆威试试

我是用三叶蘑菇天线的  平板天线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弱?不会吧,我这用你同信号的都几公里,蘑菇天线配平板,换欧姆威试试

用平板天线差别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三叶蘑菇天线的  平板天线没有

我朋友用来飞穿越的话用棒子天线也就是两三百米的,我用来飞过固定翼,这个高,所以远,平板天线有指向性,看你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用来飞穿越的话用棒子天线也就是两三百米的,我用来飞过固定翼,这个高,所以远,平板天线有指向性 ...

我在学校飞 半个操场(400米)就有雪花了 而且时断时续   没有障碍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学校飞 半个操场(400米)就有雪花了 而且时断时续   没有障碍物

也差不多的

网友B:
我在出5.8的罗美你要不?实在不行你加平板天线,我也是穷学生出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出5.8的罗美你要不?实在不行你加平板天线,我也是穷学生出生啊

价格

网友:
看我的帖子.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