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玩过富斯10?

楼主(2016-03-05):
谁知道怎么设置油门启动了开始计时,到时间了会报警,而不是打开关计时报警
刚从富斯9转富斯10,富斯9玩的66的,10就还真不行了

网友:
计时器方面我觉得还是ER9X做得比较屌,可以根据油门的大小计时,就是全油门计时器每秒跳一个字,半油门两秒跳一个字。
这个功能在deviation上面冒似没有。
D10在模型设置的计时器里面,开关项选油门可以实现油门启动了开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