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聊,设计了小个双流

楼主(2016-03-05):
尺寸:全长92mm,不含轴宽56mm

侧视简图

为了减小体积,直接用伞齿,转向电机用蜗杆自锁

绿色的是转向电机

转向电机是这种

直行电机可以用550减速电机,TB上多得很

稍加改进,这种双流波箱就可以装在1/35的模型上,实际情况如何我也不知道,打算过几个月试试,不喜勿喷,哈哈哈

网友A:
搞16比例坦克用的,批量生产。

网友B:
proe把仿真做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把仿真做出来啊

PROE 5.0还没摸透,仿真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16比例坦克用的,批量生产。

这个量产会有人要么

网友C:
如果搞16比例的,价格亲民肯定有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搞16比例的,价格亲民肯定有人要。

从我设计的源头开始算的话,差速器¥38*2,蜗杆齿轮¥15*2,伞齿¥25,外壳¥75,再加点运费和其他杂七杂八,成本可能在¥206+100左右,不含电机的情况下¥300做出来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赞,批量我也来一台装台猛犬

网友:
300左右比较亲民了~·~~~  就是想要的速比比较难调节了~

网友:
16比例的双流波箱可是抢手货。

楼主:
由于我最开始设想的是改我那个1/35的静态豹2的,所以尺寸不对,现在小弟现在有几个问题:
1、1/16的理想速比是多少
2、1/16两个主动轮驱动齿轮参数和间隔距离是多少
3、1/16车体内部尺寸是多少,比如长宽高
求大神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我设计的源头开始算的话,差速器¥38*2,蜗杆齿轮¥15*2,伞齿¥25,外壳¥75,再加点运费和其他杂七杂 ...

就这价位肯定好卖,恒龙那个加轴承的就和这个差不多了,在弄几个减速比的适合现代,二战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价位肯定好卖,恒龙那个加轴承的就和这个差不多了,在弄几个减速比的适合现代,二战的就更好了。

解答上面的问题,我就能设计出来,等转正,工资多点了就能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答上面的问题,我就能设计出来,等转正,工资多点了就能做了

期待你能做出来

网友:
proe以前做过毕业设计仿真跟简单机械手仿真 你这个主要一堆齿轮传动应该不难

楼主:
东西找到了,模型不连运费都是244,加上运费300,更关键的是我还没有算钣金件,加上钣金估计得400

楼主:
400算不算亲民?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算不算亲民?

这价格很亲民了,X宝上价格翻了一倍,这价格做出来可以的话我定一个,高的话我就觉得没必要了,我不算双流控

网友D:
能不能给个2d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给个2d的图纸?

我自己都还没画出来,这几天忙到报道比赛去了,等画好了我再发给你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都还没画出来,这几天忙到报道比赛去了,等画好了我再发给你嘛

好的!谢谢

网友:
我就一直都没明白双流原理.....看了好多贴子都没看明白,脑子不好用这是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