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PLUS 油机定速线的排序

楼主(2016-03-05):
  MB上的定速插口是6pin的 而我们的定速线一般是3pin,这就让很多人头疼该怎么排,下面就讲解一下如何排序。

MB有根 BXA76401的转接线 但都买不到

如果有这个线方法如下

  首先请注意传感器的接线颜色不适用于任何标准!红色线是地线,黑线是电源正极的电线。白色线转速信号.

这样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线就自己把线改一下,线序都说的很明白了下面的改方就看你自己的了。

网友:
极好,极好

网友A:
有谁知道这种插头的型号??不知道插头型号,在淘宝也没法买啊!亚拓也是醉了,600n套机给了定速线给了mb 就是不给定速插头。还有就是调机的时候死活就是调不到6度蓝灯!严重怀疑亚拓卖套机前有木有先自己组一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这种插头的型号??不知道插头型号,在淘宝也没法买啊!亚拓也是醉了,600n套机给了定速线给了mb  ...

型号是 BXA76401  你根本买不到的。 好多人跟你一样 调不到6度蓝灯。

网友:
感谢LZ介绍

网友:
LZde动手能力真不错,赞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是 BXA76401  你根本买不到的。 好多人跟你一样 调不到6度蓝灯。

我调拉杆长度貌似可以六度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调拉杆长度貌似可以六度蓝灯

那样的话 舵臂中立时 桨距还是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 舵臂中立时 桨距还是零吗?

我是按说明书上说的拉杆中间金属杆长度调整的。你说的我注意过,貌似不是完全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说明书上说的拉杆中间金属杆长度调整的。你说的我注意过,貌似不是完全0度

那还是不行, 在中立点时 舵臂水平且桨距为零才可以。 要不就换FBL旋头试试

网友C(2017-01-02):
楼主你好,我是油机用mb定速。用futaba701的定速头可以用吗。也是按你接线颜色对应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是油机用mb定速。用futaba701的定速头可以用吗。也是按你接线颜色对应插吗

对 颜色也按这个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颜色也按这个来

哦哦,不注意看你说的颜色定义,搞烧一个定速头。fataba颜色是黑地极 红正极的。用futaba的感应头对应你的要黑红对调。

网友:
6度蓝灯一次解决,旋翼头水平是关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