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M690,电池板问题

楼主(2016-03-05):
春暖花开,沉睡了一年的亚拓M690今日得见阳光,原来申请的电池加宽底板正好接着飞前检修安装上了,在安装电池板的时候发现新板子自带的那个电池副板孔对不起来,4个孔只有两个能对上,另外两个装不上,不知道改怎么处理。还有就是云台优化后的减震球从什么地方购买。请指教。

网友A:
电池板:用原来的板子就可以拉,没必要换加宽的那款板子;要是非得换,就用游标卡尺画好线,再钻上几个洞就行了;
减震球:可以到上海皓翌模型店购买或者其他的模型店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板:用原来的板子就可以拉,没必要换加宽的那款板子;要是非得换,就用游标卡尺画好线,再钻上几个洞就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