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4S电池设想

楼主(2016-03-05):
目前配置:
QAV250标准型玻纤
DSMX 2206 KV2200
6045平头桨
15A好盈

600MW图传
139摄像头
五合一分电板
3S 2200电池
不带电池480克

想换4S 1500,40C电池获得更暴力的感觉,我查了下摄像头和图传都可以直接上4S,LED我是接的5V的。

请问此种配置下直接上电池应该就可以了吧,换了电池PID不知道要不要调节,还有这电调(论坛抽奖那批)能带动这个桨和电机

电池我锁定花牌或九泓大概75左右大家看哪个更好? 我只有B6充电器

顺便以后换210机架这电池还能继续用。

网友:
600mv图传可以飞多远?

楼主:
怕炸鸡我图传天线直接内置在机架里面的 目视300米无压力再远没有测试过,如果有树叶遮挡会差些,我用的是迷你600mw实际估计400

网友:
15A好盈 如果有支援4S 就可以直接用 4S電池
另外 BEC 5V的 供電 請再次確認電壓~!!!
换了电池PID 要再調整!
換4S~全速電流會飆很高!
可以先從 5"槳 開始測試看看電流多少~
電調撐得住~再換6"槳

网友:
改变动力,pid肯定要调

网友:
4S,15A电调用6寸有点够呛

网友:
pid不用调。减小油门的EX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