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如何设置hcp80??求救啊

楼主(2016-03-05):
如题  ,小的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已回你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回你的信息。

这个就是斜盘吧?最后那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呢?油门要反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斜盘吧?最后那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呢?油门要反向?

最后一项调到100。如你用D10控配HT8的高频头就要将油门逆转,也就是说控上100%时是最低0%时最高,无解!反正能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项调到100。如你用D10控配HT8的高频头就要将油门逆转,也就是说控上100%时是最低0%时最高,无解! ...

我是用内焊的24L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内焊的24L01

刷过控的,就要自已试了。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原来也刷过D7E,不好弄,还是刷回原厂固件用着省心。

楼主:
有谁知道或者能给个配置文件啊    谢谢啦

楼主:
那麻烦能帮我看一下三个舵机的插座顺序吗?我的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麻烦能帮我看一下三个舵机的插座顺序吗?我的乱了

不是早就在消息里告诉你了吗。
拆掉头罩,机头对自己,左面舵机插在最下面,右面舵机插上面,后面的舵机插中间。

网友:
回复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早就在消息里告诉你了吗。
拆掉头罩,机头对自己,左面舵机插在最下面,右面舵机插上面,后面的舵机 ...

好的,谢谢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斜盘吧?最后那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呢?油门要反向?

哈哈,鱼兄。

网友:
我也求控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