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x3.抖舵越来越严重,给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6-03-05):
x3配置如下:花牌2520的8级钢,好盈铂金50a.斜盘deko d1102.黄k8.尾kst565x。接收华科系r1002。控白d10。飞了有50电了,从偶尔抖一下到现在频敏抖动。有k8记录。懂的大师帮忙给看看。是全新装机,是不是k8坏了

网友A:
这是接收机信号丢失!不是振动大呀!震动大不是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收机信号丢失!不是振动大呀!震动大不是这个提示!

您是说可能接收机是毛病是吗?

楼主:
现有飞机带大小浆振动1200.抖舵没有规律。检查了3个舵机和k8的插头。已确认没问题。

网友B:
第二通道换根线,再不行就只有换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通道换根线,再不行就只有换接收机了

好,听您的试试

网友C:
k8怎么看日志文件?刚入k8不太熟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怎么看日志文件?刚入k8不太熟请教请教

看我1楼发的图片。点击k8里的状态信息之后,再点击k8飞行日志运个选项就可认了。

网友D:
我早些之前舵机也都
抖,导致失控自旋炸鸡, 换了接收器,然而昨天有又因为斗舵炸鸡, 两次损失300+。 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早些之前舵机也都
抖,导致失控自旋炸鸡, 换了接收器,然而昨天有又因为斗舵炸鸡, 两次损失300+。 现在 ...

我换了k8和接收机的线。接收机原来用222ms频率是摸你舵机用的信号,现在改成111ms数码舵机信号,今天早上飞了5电。抖舵情况减轻,就还继续找。原因就在舵机,接收,k8上,一点点排查吧,以上议见你参考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换了k8和接收机的线。接收机原来用222ms频率是摸你舵机用的信号,现在改成111ms数码舵机信号,今天早上 ...

接收器问题我已经排除了,就差舵机线子,与k8没有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器问题我已经排除了,就差舵机线子,与k8没有排除了

有条件换个k8.再要不好。就是舵机问题,把舵机返厂。deko售后听说很不错的

网友:
接受机和K8有大大的嫌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条件换个k8.再要不好。就是舵机问题,把舵机返厂。deko售后听说很不错的

关键是我是kst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条件换个k8.再要不好。就是舵机问题,把舵机返厂。deko售后听说很不错的

你那个如果不根治迟早会因抽筋炸鸡

网友E:
终于有提出这个问题的了  呵呵, 是不是飞着飞着斜盘剧烈抽动一下?   如果是的话抓紧换陀螺仪吧   我的换了mb以后再没抽过

网友F:
D10電位器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有提出这个问题的了  呵呵, 是不是飞着飞着斜盘剧烈抽动一下?   如果是的话抓紧换陀螺仪吧   我的换 ...

对,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是k8的问题?你也有过这情况?

楼主:
今天准备用朋友新买的k8来试试,一点点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准备用朋友新买的k8来试试,一点点排查

恩,坐等新k8测试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D10電位器問題

我连遥控器与接受同时都换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说排除电位器与接受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是k8的问题?你也有过这情况?

我也一样的情况,kst3个+黄K8+XG7,飞着飞着三个斜盘突然抽一下,一开始幅度很小,一度以为是悬停时油门手抖,终于有一次爽了~

后来查了很久原因,也不是特别清楚,只是证据更多了指向K8,换了K8重新装了架X3,飞了两次没出问题,但也不确定是否根治,现在直接停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一样的情况,kst3个+黄K8+XG7,飞着飞着三个斜盘突然抽一下,一开始幅度很小,一度以为是悬停时油门 ...

嚇一跳,然後得擔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连遥控器与接受同时都换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说排除电位器与接受问题

那就是k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一样的情况,kst3个+黄K8+XG7,飞着飞着三个斜盘突然抽一下,一开始幅度很小,一度以为是悬停时油门 ...

我已经因此炸了两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准备用朋友新买的k8来试试,一点点排查

试了没,新k8还抽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了没,新k8还抽筋吗?

稍后会把2号舵机和1号舵机交换下。这样舵机边能试出来。晚些回复下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稍后会把2号舵机和1号舵机交换下。这样舵机边能试出来。晚些回复下到底是哪的问题

有人说是机械震动导致k8失控炸鸡, v8一样也因震动失控过,建议我买ikon或者龙卷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稍后会把2号舵机和1号舵机交换下。这样舵机边能试出来。晚些回复下到底是哪的问题

还有你ebc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ebc是多少?

这个我是v3墨认的5.2v没动过。我个人认为是接收或是控的电位器问题。

网友:
多半是k8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v3墨认的5.2v没动过。我个人认为是接收或是控的电位器问题。

高诉你,我一开始就认为是电位器与接受问题,之后换了遥控器与接受器, 问题依然存在,真是无语了!  你现在排除了k8与舵机了吗?     特么的我也是拼了今天剁手了

网友:
这下我把斜盘舵机换了, 陀螺仪换了, 遥控器换了,接受器换,就差一个尾舵机没换,。在抽筋最多就尾舵机, 如果是副翼和升降舵, 我他妈可以把机子砸了,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说是机械震动导致k8失控炸鸡, v8一样也因震动失控过,建议我买ikon或者龙卷风

可能不是震动,因为我那台不带大桨震动才70,大桨也做过平衡,一样抽抽

网友:
疑难杂症都是从买便宜货开始的。

网友H:
如果楼主还是没解决问题我的症状可以跟你分享。几乎跟你同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的,x3炸鸡了之后,换的东西比较多,大齿也换了。之后就出现了飞起来哆嗦的问题,有的时候是突然抽一下,有的时候是一直哆嗦。后来一个一个排除问题,先是怀疑k8问题,换了,没解决。然后是怀疑舵机问题,把旧的1102换成了新的1102,问题依旧,直接崩溃停飞此x3一周。后来怀疑在大齿盘这里的问题。之前换大赤的时候,由于开始装上了后大小齿盘整体的虚位较大,我在单项和金属固定座(就是固定尾驱动塑料赤的那个金属盘,四个大圆孔的)之间加了四片华司,虚位问题解决,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反转单向轴承时(正转就是指大赤驱动小齿的方向,单向起作用,大小齿之间不动),小齿相对于大齿转动时很不顺畅,以至于未通电顺时针(从上往下看)旋转大奖时,特别惹,开始没觉得是个事儿,毕竟飞机飞的时候不是这个方向。昨天死马当活马医,为了解决涩的这个问题,把四片华司变成了一片,有虚位就有了,不管了。结果今天试飞,竟然抖的问题完全解决,并且很好飞。小的愚钝,不知道其中原理,但是实践出结果,好用就行吧。如果楼主没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也看看这里是否有问题。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楼主还是没解决问题我的症状可以跟你分享。几乎跟你同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的,x3炸鸡了之后,换的东西比 ...

了解你的意思,就大齿轮与小齿轮在反转的时候要保持住够小的阻力与顺滑是吧 ,貌似我以前就注意到了, 自我感觉已经不错了,。但让我担心的是:是不是单项轴承的问题,明天把单项轴承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楼主还是没解决问题我的症状可以跟你分享。几乎跟你同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的,x3炸鸡了之后,换的东西比 ...

第三軸承座向上推,然後上四螺絲,最後把主軸上下螺線都上緊,應該沒有處位了吧,如果仍然有,那就把第一第二軸承降底!!!

楼主:
看到这么多的回复,我很高兴。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昨天试飞8电,换了舵机位置和k8还是抖,但不频。现在说明我的情况应该是接收和控的电位器门题,容我再排查下这两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这么多的回复,我很高兴。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昨天试飞8电,换了舵机位置和k8还是抖,但不频。现在说 ...

我看你还是等我的消息吧,过几天到货,调试好,飞试试,我就一个尾舵机没换了,我的试飞更彻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还是等我的消息吧,过几天到货,调试好,飞试试,我就一个尾舵机没换了,我的试飞更彻底些!

嘿嘿,我也真想想看看你排查的结果

网友I:
看看我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都想一把火点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我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都想一把火点了算了

你这是什么动作,牛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我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都想一把火点了算了

笑死我了!请问阁下抽筋时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也真想想看看你排查的结果

我得测试结果来了!     我换的陀螺仪是e8, 调试好后今天试飞8个电,没有出现抽筋的现象,。基本上说明我以前的蓝k8是有问题的!    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建议你不要换100多的k8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