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的内置罗盘是不是经常失灵?

楼主(2016-03-05):
今天飞的时候用的简单模式,开始时候还正常,过了一会,就不是按照解锁位置的前后左右了,赶紧自动返航,返航之后发现红蓝灯中间还夹着黄灯在闪。然后自稳模式下就无法解锁。尝试重新连接,切换模式,依旧无法解锁。回来接地面站后提示PreArm: Compass offsets too high

几个小时后,重新上电又好了,我猜可能是罗盘的问题,是不是apm2.8的内置罗盘不稳定???

我是在家校准的罗盘,去几百米外的地方飞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不是已经写了么,COMPASS OFFSETS TOO HIGH,说的是指南针偏移量太高,第一个,确认周边磁场是否太强,第二个,确认HDOP是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写了么,COMPASS OFFSETS TOO HIGH,说的是指南针偏移量太高,第一个,确认周边磁场是否太强,第二 ...

飞机在操场上哪有磁场,那会家放的位置就是出门前调试的位置,哪有磁场。第二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在操场上哪有磁场,那会家放的位置就是出门前调试的位置,哪有磁场。第二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 ...

HDOP是搜星数量以及定位点数值,如果太高的话飞机切换到GPS模式会漂移,并且不稳定,一般值在2.0以下,1.2以下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