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K8和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3-05):
为啥我的K8和舵机连接后  舵机吱吱的响 动腰杆舵机还是会动一点点 但是不正常  舵机发热 过了几分钟 舵机就烧了

网友A:
沒設定的話,內定是數位舵機,估計你上了類比舵機,所以著了...

网友B:
选错类型。。。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错类型。。。估计,,

什么类型?

网友B:
数码的。模拟的。。看哪个。。仔细研究说明书。。估计搞反了。。。流行数码多,现在。。。就两项。。舵机类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的。模拟的。。看哪个。。仔细研究说明书。。估计搞反了。。。流行数码多,现在。。。就两项。。舵机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的。模拟的。。看哪个。。仔细研究说明书。。估计搞反了。。。流行数码多,现在。。。就两项。。舵机类 ...

在哪里可以选择舵机类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設定的話,內定是數位舵機,估計你上了類比舵機,所以著了...

哪里可以设置舵机类型?

网友:
进入安装。。。找舵机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

问题已解决 谢谢帮解答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感谢各位热心帮助 舵机类型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