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MM 軸距 InR18650 3s2p

楼主(2016-03-05):
Inr18650,3s2p,5000mah,3.3v警報,停懸22分鐘,,,,

网友:
楼主你确定你这JJ耐炸?

网友A:
請 問 :  閣 下 之 AT9 彩 芒 底 色 為 白 色 是 如 何 調 校 ??? 因 為 我 的 AT9 為 黑 色, 請 指 教 如 何 轉 為 白 色????

网友:
很关注这个机机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 問 :  閣 下 之 AT9 彩 芒 底 色 為 白 色 是 如 何 調 校 ??? 因 為 我 的 AT9 為 黑 色, 請 指 教 如  ...

這樣~

网友(2018-09-17):
什么配置

网友(2019-05-16):
楼主 实验结果怎么样了?   我现在准备用LG的3500mah最大10A输出,打算3S3P 或者3S4P,之前试过3S3P可以飞 没问题,但是还没试过飞久了电池会不会热炸  ? 因为飞起来之后电流有20多A,之前试过飞一会电池温的,还没尝试再飞久些  现在打算再并多一P  3S4P   这样每个电池的电流会在分散些

网友:
就是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