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ZIDAN头桨帽的问题

楼主(2016-03-06):
论坛里的模友的船用不用ZIDAN头螺母?最近在O艇上新装了一个ZIDAN头螺母,还没有下水试航,总觉得有些偏长,会不会对速度有影响?

网友:
不玩船的路过

网友A:
会打到方向舵吗

网友B:
这个我也买了两个··但是一直没装··总觉得没有防滑螺母可靠···怕转掉了··长度到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买了两个··但是一直没装··总觉得没有防滑螺母可靠···怕转掉了··长度到不是问题

可以用在轴上绕一层密封水龙头的生料带,这样可靠点,万一松脱至少也可保住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打到方向舵吗

不会,摄影角度的问题

网友:
装饰性比实用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在轴上绕一层密封水龙头的生料带,这样可靠点,万一松脱至少也可保住螺旋桨。

生胶带应该没什么用···螺丝如果掉了那么高的转速生胶带什么的都是浮云···更别说保住桨了··

网友:
整流而已。锥度。长度。,貌似你这个过长了。。不加也行无所谓的

网友:
船轴和螺丝旋转的方向不同 只会越转越紧

网友(2016-06-29):
顶——顶——顶———水经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