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飞过天行者BD5E吗?

楼主(2016-03-06):
为啥我的天行者BD5E非常难飞,必须全油门才能飞的平稳一点,油门只有一半的话就必然失速,然后螺旋,也无法改出。
重心位置是对了。还有就是上天之后,无法降落下来。很难。
我也不算新手了,飞过的飞机之前也有三十架了,但这个绝对是我飞过最难飞的。
请飞过的朋友告诉我。需要怎么调节?

网友A:
水平尾翼离重心太近了,设计上的先天残疾,不晓得设计师怎么想的。我也有这飞机,再仔细调调重心和电机推力线吧。按你说的,给大油门才能压住头的话,你试着加垫片让电机低点头。另外水平尾翼力矩过近的飞机,对重心位置都特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尾翼离重心太近了,设计上的先天残疾,不晓得设计师怎么想的。我也有这飞机,再仔细调调重心和电机 ...

重心是碳杆那里把?

网友B:
降落难一点,很容易海豚跳,因为后轮没有缓冲,其他都按厂家设计的来,还是很好飞的,算是比较稳的,而且效率也蛮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难一点,很容易海豚跳,因为后轮没有缓冲,其他都按厂家设计的来,还是很好飞的,算是比较稳的,而且效 ...

我觉得真的很容易失速啊,螺旋根本无法改出。必须全油门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真的很容易失速啊,螺旋根本无法改出。必须全油门飞

重心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