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红灯一直快闪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06):
大疆v2飞控,红灯一直快闪是什么意啊?三种飞行模式的灯是怎么闪的?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低压报警?  严重错误-检查连线。

网友B:
伸手党啊,自己看下说明书比问别人记得牢!

网友C:
应该是你设定的低电压报警反应了,把电压设置在单片3.7左右报警就行了

网友C:
起飞之前你一定要好好检查,NAZA 会有一键放生功能的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伸手党啊,自己看下说明书比问别人记得牢!

我后来看了说明书了,确实简单,但是还有个问题,在GPS模式下,油门刚过百分之五十,不动油门杆,就自动加油,越来越大,这是什么问题啊?拜托了,说明书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之前你一定要好好检查,NAZA 会有一键放生功能的偶!

我后来看了说明书了,确实简单,但是还有个问题,在GPS模式下,油门刚过百分之五十,不动油门杆,就自动加油,越来越大,这是什么问题啊?拜托了,说明书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设定的低电压报警反应了,把电压设置在单片3.7左右报警就行了

我后来看了说明书了,确实简单,但是还有个问题,在GPS模式下,油门刚过百分之五十,不动油门杆,就自动加油,越来越大,这是什么问题啊?拜托了,说明书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报警?  严重错误-检查连线。

我后来看了说明书了,确实简单,但是还有个问题,在GPS模式下,油门刚过百分之五十,不动油门杆,就自动加油,越来越大,这是什么问题啊?拜托了,说明书上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后来看了说明书了,确实简单,但是还有个问题,在GPS模式下,油门刚过百分之五十,不动油门杆,就自动 ...

你是不是开到手动模式上,只有在姿态、GPS 模式下,油门在50%以下转速一致,只有超过50%油门才会加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后来看了说明书了,确实简单,但是还有个问题,在GPS模式下,油门刚过百分之五十,不动油门杆,就自动 ...

建议你先进行遥控器校准,然后进入DJI NAZAM Assistant_2.40 进行通道校准,

网友D:
建议你还是一步一步来
设定吧  看着要放飞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开到手动模式上,只有在姿态、GPS 模式下,油门在50%以下转速一致,只有超过50%油门才会加大

是的是的,就是在姿态个GPS模式下才会出现油门自动加大,这是正常情况吗?会不会自己就飞走了,我没法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进行遥控器校准,然后进入DJI NAZAM Assistant_2.40 进行通道校准,

DJI   NAZAM  Assitant是什么啊?我是小白,求指教,只是什么东西,遥控器校准我会,就在调参系统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开到手动模式上,只有在姿态、GPS 模式下,油门在50%以下转速一致,只有超过50%油门才会加大

手动模式是根据舵量,从零开始会逐渐增加,但是飞机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转速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还是一步一步来
设定吧  看着要放飞的模式

已经调好了,参数都设定好了,只是被一些小问题困扰,什么放飞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调好了,参数都设定好了,只是被一些小问题困扰,什么放飞模式????

飞控死机或抽风。失控自己瞎飞了。也有可能是想家了,想回去看看工厂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报警?  严重错误-检查连线。

没有进行指南针校准可以飞吗?可以飞GPS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伸手党啊,自己看下说明书比问别人记得牢!

没有进行指南针校准可以飞吗?可以飞GPS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设定的低电压报警反应了,把电压设置在单片3.7左右报警就行了

没有进行指南针校准可以飞吗?可以飞GPS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之前你一定要好好检查,NAZA 会有一键放生功能的偶!

没有进行指南针校准可以飞吗?可以飞GPS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后来看了说明书了,确实简单,但是还有个问题,在GPS模式下,油门刚过百分之五十,不动油门杆,就自动 ...

这个是会起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进行指南针校准可以飞吗?可以飞GPS模式吗?

不怕炸鸡是可以的

网友:
神一样的回复神一样的提问,问遍所有回复人,不过我不懂,没用过哪吒V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看了说明书了,确实简单,但是还有个问题,在GPS模式下,油门刚过百分之五十,不动油门杆,就自动 ...

那就对了

网友:
新手无人带,同情

网友:
说明书上有写: 低电压报警反应

楼主:
怎么讲,请大神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会起飞的

油门加到一定程度会自动停止吗?会不会自己就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炸鸡是可以的

现在是油门一直加,根本停不下来啊

网友:
做好全部校准在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