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有不带自稳功能的吗

楼主(2016-03-06):
我自己搞了一个带自稳的250,我看网上的穿越机视频,好多动作我的250做不出来,是不是大神玩的都不带自稳?

网友:
飞控都有手动模式,你用手动就能做动作了

网友A:
什么飞控?设置手动模式就行了

网友:
ACRO就是全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设置手动模式就行了

我用的cc3d,地面站有好多功能不会用

网友:
飞控的不同模式而已,要做动作用rate模式

楼主:
ACRO是什么。。。。

网友:
你去看看泡泡的教程吧,优酷上有,搜索cc3d,那些《cc3d第一课》、《cc3d第二课》就是了

网友:
正在练手动的路过

网友:
刷cleanflight固件 啥都不设默认就手动

网友B:
乐迪AT9穿越机模式也可以设置三挡开关搞手动

网友C:
我也是无锡的你第一个图是金城湾公园第二个图是太湖广场吧这两个飞场都一般,你可以去大剧院或者铂尔曼酒店附近有很棒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无锡的你第一个图是金城湾公园第二个图是太湖广场吧这两个飞场都一般,你可以去大剧院或者铂尔曼酒店 ...

嗯,下次一起吧

网友C:
你微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微信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迪AT9穿越机模式也可以设置三挡开关搞手动

富斯I6表示“我也有三段开关,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