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攒机,请论坛的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6-03-06):
看了几天论坛和视频,打算自己攒一台机,写了一个配置,请各位帮忙看一下配置方面的兼容性和匹配程度,谢谢大家了!

遥控+接收机        富斯FS i6接收机
机架        QAV250 碳纤维250机架
飞控        cc3d
或者SP Racing F3 穿越机竞技专用
电机        致盈动力G2204 2300/2700KV竞赛级
电调        致盈动力18a无刷电调 2-4SLiPo
OSD视频叠加模块        OSD+GPS 非凡S2 CC3D
旋桨        TMS5寸6寸全碳纤维动平衡桨高强度/竞技比赛专用        (两对/正反)
摄像头        超轻SONY索尼700线 CCD摄像头固定翼/多轴/FPV航拍250穿越机
图传雪花屏幕        rc832 ts832航拍穿越

电池忘记写了。。。

网友:
既然玩穿越就忘记gps这回事吧

网友:
机架买210吧,现在主流都是210了,低重心210机架很多,250的你还要买来改,飞控用f3,osd和gps不用,不过电压叠加oad比较有用,桨用5045,其他的东西就越轻越好了

网友:
桨用塑料的就足够了,碳纤的炸鸡成本太高,图传建议欧姆威200mw的,重量小

网友:
桨买便宜的 有钱的话就换个好点的控 没GPS多轴失控了就直接摔了

楼主:
感谢大神和各位玩家的指点,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A:
买210机架吧,看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210机架吧,看我买的

这个能装狗4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能装狗4么?

新手不要挂狗,炸的心蛋啊,钱多除外

网友C:
机架QAV210就好
飞控新手玩自稳CC3D最好
电机其实不用买的这么好,太大的动力也用不上
电调乐天20A是极品
GPS对于穿越没用,场地自己熟悉下就不会迷路了
浆的话买点便宜的平头浆就好,大力家的不要买,炸一次就变形然后巨大的抖动...
电池便宜选花牌,性能找雷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QAV210就好
飞控新手玩自稳CC3D最好
电机其实不用买的这么好,太大的动力也用不上

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要挂狗,炸的心蛋啊,钱多除外

好的好的

网友:
前辈不敢当,只是一个爱好者而已
肯炸多飞,飞行30个小时就能玩的不错了。
穿越机入门还是不难的,只要肯多练舍得炸就行

网友:
有致盈电调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