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G5、G6、G7模拟器怎样设置多人模式?

楼主(2016-03-06):
大家都知道,模拟器有个多人模式,我想在家里双人在一个屏幕上双人对练,不知道怎么设置,请教老鸟们的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要两个加密狗吧

楼主:
是的,我用的就是同时两个加密狗,但是,模拟器只识别一个遥控器,两个不能同时使用,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我记得必须升级到G7.5才能联机

网友:
這個功能在原版的8通道觸摸從其背後可以用其附帶的傳輸線接到自己的觸摸器兩個人就可以一起玩~
G7原版附帶的連接器接通其觸摸背後的方型插座再用轉連接自己的搖控器搖控器電源打開起點模擬上面菜單多人遊戲->進入多人遊戲.
打開的畫面有水平或垂直的例如更新其中一個模擬裡面模擬-> 設置-> 多人遊戲- > 螢幕右邊多模式螢幕佈局:垂直垂直水平->OK。
模擬-> 設定-> 多人遊戲-> 退出多人遊戲->重新進入修改垂直或水平
。桿左邊可選擇飛行友的機器由自己控制儀控制黃框位置決定由鼠標鍵控制。

G3在點擊Multiplayer->Enter MultiMode,第一次進入需填寫能分辨其他人飛機的名字(輸入名字您還沒有輸入您的名字,請在上面的空格中輸入您的名字並按OK繼續。您必須輸入一個名字繼續) ~(用飛鷹3代密狗)
Controller->選擇控制器,選擇自己的搖控器就飛自己的飛行器點擊Interlink Transmitter 7通道或是InterLink Joysick(使用中) 沒有其他的控制器用自己搖控器玩兩架飛機器會一起飛~

測試用G3.5搖控器是通道主要控制是用Carolbox A8搖桿電腦另外再插一個飛鷹3代密狗 兩家的控制台都要開啟放屏幕右下角 使用自己遙控器玩在多人模式 是可以兩人一起飛行~
未進入多人模式時 選擇控制:飛鷹3代為主選擇1或2項都可以飛行.InterLink 發射器7 通道2. InterLink 操縱桿
CarolBox A8搖桿為主選1或2 1. InterLink 發射器8 頻道2. InterLink 操縱桿

進入多人模式搖桿需要分別保存通道跟正逆轉可能也需分別設定~ 飛鷹3為主
選1。 InterLink Transmitter 7 channel(飛鷹3代主搖控器控制兩架飛行器)
選擇2。 InterLink 操縱桿(使用中) (飛鷹3代主搖控制器控制兩架飛機)
選擇3。 InterLink 發射器8 頻道(CarolBox A8 副搖桿控制雙架發射器)
選4。 InterLink 搖桿(使用中) (CarolBox A8 副搖桿控制兩架飛行器)
(飛鷹3代主搖控器選1. CarolBox A8副搖桿選3 . 才能各控制飛行器)

進入多人模式搖桿 需要分別校正通道 跟正逆變換可能也需要分開設定~CarolBox A8搖桿為主
選1。 InterLink 發射器8 通道跟選2。 InterLink 操縱桿(CarolBox A8 副搖桿控制雙架飛機)
選擇3。 InterLink 發射器7 頻道(飛鷹3代主搖控器CarolBox A8 副搖控各控制機架發射器)
選擇4。 InterLink 操縱桿(使用中)(飛鷹3代主搖控器控制兩架飛機)

用雙密狗先把主密狗插入電腦完成捕捉到啟動確認可以執行之後
在插入另外一個密狗連接插入之後 開起搖控器進入許多人模擬~ (用飛鷹3代7代密狗) 我遙控器用Futaba FF-4 跟FF-7
搖桿需要分別保存通道 跟正逆轉可能也需要分別置~先找出主1~4 項目搖控可以控制的 再找出副搖控器可以控制的~
選1。 InterLink Transmitter 7 channel (主搖控器控制二架飛機)
選2。 InterLink 操縱桿(主搖控制器控制二架飛機)
選擇3。 InterLink Transmitter (inactive)(主副搖控器各控制二架飛機)
選擇4。 InterLink 操縱桿(主副搖控器各控制二架飛行器) 副搖控器控制二架飛行器

楼主(2016-04-11):
引用 网友A:
這功能 在原版的8通道搖桿 從它背後可以用它附的傳輸線 接到自己的搖控器 兩人就可以一起玩 ~

看来我们自己不好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们自己不好设置了

多人模式 搞好了你參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人模式 搞好了你參考吧...

上次没看见图片,您帮忙指导的真详细,这几天好好研究,非常感谢!

网友B(2024-12-28):
我有两个不同的加密狗,其中一个可以进入多人模式,另一个则不行。使用同一台电脑、同一台遥控器,分别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不同的加密狗,其中一个可以进入多人模式,另一个则不行。使用同一台电脑、同一台遥控器,分别试的 ...

想玩多人模式 先找個有支援G5 6 7密狗的 八通道的搖桿控吧

网友C:
技嘉發表於2025-1-5 04:51
想玩多人模式先找個有支援G5 6 7密狗的八通道的搖桿控吧

用密狗插電腦上 再用一個有支援G5 6 7的手柄控 也可以去找原版的控 來直接從手柄控後面密狗的插座插上 用連接線到你的飛機遙控器玩多人模式

网友:
可以試著看看用淘出售的遙桿控使用,只要他密狗有做在裡面的背後有連接插座,可以接出來到自己實際的遙控器的。如果搖桿控背後沒有可連接的插座,就用一般有支援模擬的搖桿控,外加插入USB密狗,連到自己的遙控器。
也可上網找一個可支援相容的原版遙桿控,有幾個模擬可相容的遙桿控:
InterLink Plus(g3遙桿控) G3.x、G5.x、6.x、7.x、8.x、9.x、RF-X。
InterLink Elite(g4遙桿控) G4.x、G5.x、6.x、7.x、8.x、9.x、RF-X 跟RF DRONE無人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