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际EX650,首飞就炸了,如何才能平稳的起飞不窜高啊

楼主(2016-03-06):
昨天首飞新装好的EX650,使用PIXhawk飞控,最新的固件版本,6S电池,整机感觉不轻。开车到郊区,找了一大块刨过的空地试飞,飞控正常解锁后,油门推动30%还没飞起来,抖的比较厉害,又退了一下,直接窜高了,至少60米高,当时刮风,四轴越飘越远,慢慢收油门感觉没反应,就直接切换到RTL飞行模式,四轴瞬间载下来了,电池都摔的有点变形了,电动脚架摔坏一个,里面的塑料连接件全部完蛋,底板碳纤维板摔坏一个,总共损失400多。

如果才能比较平稳的起飞啊,比如起飞就飞个5米的高度,飞高了根本搞不清方向。手机地面站的自动起飞效果如何,是不是可以稳定飞到指定高度啊? 在切换飞行模式,比如RTL返回起飞地点,油门是飞控自动控制吗?

网友:
模式用错了吧?把日志上传上来 会有大神帮你分析的

网友A:
估计是模式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模式搞错了

正解,看看我的帖子,我的建议,飞的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看看我的帖子,我的建议,飞的很稳的。

你的那个帖子,请发链接给我参考下。

论坛怎么上传飞行日志文件啊,请指点下

楼主:
周末起飞去试一下定高模式。看了一下日志,确实是模式切换有问题,切换到特技模式了。 RTL模式下,油门是由飞快自己控制吗,比如油门不足或这太大的话,飞孔自己调整?

网友:
rtl模式会按照设定高度往回飞,飞到家后空中停留,一般这个时候我习惯减油门飞机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