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外管发烫是否正常

楼主(2016-03-06):
昨天跑船,螺旋桨被水中的一个塑料袋缠住,勉强推油回到了岸边,检查发现转动螺旋桨有卡顿的一声,以为轴系挂了,拆开后发现轴系没有损伤,重新装上也没有卡顿的声音了,就是软轴外管特别烫,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不正常!因为楼主裤链没拉!

网友:
二楼合格

网友:
你这根软轴到底是从哪里拿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因为楼主裤链没拉!

在家这样方便

网友B:
用手扭动螺旋桨感觉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扭动螺旋桨感觉紧不?

不太紧

网友:
这样很不正常··不管是轴还是拉链

网友C:
軸管与软轴之间有聚四氟管。软轴每次跑之前加点机油。跑完要注意抽出保养。抹点润滑脂..热是正常的。应该是温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軸管与软轴之间有聚四氟管。软轴每次跑之前加点机油。跑完要注意抽出保养。抹点润滑脂..热是正常的。应该是 ...

在水里面跑完全没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因为楼主裤链没拉!

二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