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再一次炸鸡

楼主(2016-03-06):
飞跃650再一次炸鸡朗宇4108s电机、好赢铂金30A电调、nazalite+GPS飞控
起飞经过:
   正常起飞对尾巴,起飞到5M左右的高度,向后拉飞机时,飞机不受控制。坠落炸鸡。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 炸鸡

楼主:
这已经是第二次炸鸡了 第一次炸鸡 起飞时用的是GPS模式,飞机飞到6M高度时不受控制突然升空,后空翻坠地

网友A:
线那么乱~怎么飞得好呢

网友:
1楼主起飞前没烧香。2  楼主和此飞控八字不合,建议换一个飞控。

网友B:
前后电机电调对调 看下次会不会前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电机电调对调 看下次会不会前翻

飞机啊 我真是给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那么乱~怎么飞得好呢

这一次炸鸡 实在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太吓人了

网友C:
1  线太乱
2  什么遥控器?   你的天线是否展开?
   3  GPS几颗星你就上去了?
    4  电调都校准过没?
      5 GPS在机身上的位置有没有在参数中设定好?
       6  起飞前有没有指南针校准?

我有两个老版本的 哪吒 我想炸它都难·····真的······随便乱飞···F450  和  F550 机身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前后电机电调对调 看下次会不会前翻

没和你开玩笑呢 大概三年前吧 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情况 第一次炸鸡,表现为一侧失去动力 掉落坠机 测试全部设备都还能正常使用 。我给每套电机电调都做了标号 ,安装位置变了一下
正常N个起落后再次炸鸡。然后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已经是第二次炸鸡了 第一次炸鸡 起飞时用的是GPS模式,飞机飞到6M高度时不受控制突然升空,后空翻坠地

建议你把线重新布置一下,电调的电源线尽量离飞控,接收机远一点,你可以看看帖子,和泡泡大师的视屏,然后就是GPS模式下,起飞前做一下罗盘校准,当卫星接收6颗以上在起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和你开玩笑呢 大概三年前吧 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情况 第一次炸鸡,表现为一侧失去动力 掉落坠机 测试全 ...

把电调的 “低电压保护"模式 关闭,一侧失去动力有可能是失去动力一侧的电调低电压保护了,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后来把低电压保护关闭,就好了。再就是给飞控设定电压保护这样也可以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网友:
起飞前做好基本的检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线太乱
2  什么遥控器?   你的天线是否展开?
   3  GPS几颗星你就上去了?

说得对,这是飞行前检查必做功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线太乱
2  什么遥控器?   你的天线是否展开?
   3  GPS几颗星你就上去了?

乐迪AT9遥控器。用姿态模型飞的,一直都是用姿态模式飞行的。 因为用姿态模式飞行 就没校准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调的 “低电压保护"模式 关闭,一侧失去动力有可能是失去动力一侧的电调低电压保护了,我也有过同样 ...

确实使用了低电压保护。
飞机起飞为姿态模式起飞,对尾巴起飞。飞到5M高的时候 向后拉飞机,飞机就不受控制 一直向后 飞去 在之后就不受控制 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使用了低电压保护。
飞机起飞为姿态模式起飞,对尾巴起飞。飞到5M高的时候 向后拉飞机,飞机就不受 ...

会不会是你的感度设定的不合适

网友:
布线确实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的感度设定的不合适

感度是100

网友:
请楼主发电池照片,我感觉是电池问题,第二就是焊点有虚焊的地方,看楼主这么粗旷的布线风格,估计焊点也粗旷。大电流的时候很容易出事

网友E(2016-06-15):
磁场都敢不作?炸也是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