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翻应该怎么练

楼主(2016-03-06):
如题。应该先拆开练,也就是翻的同时加入自旋,熟练后能连接起来?还是练慢慢自旋,在自旋的时候把它翻过来?

网友A:
如果你纯粹是想在模拟器飞,那很多帖子都有捷径,都可以。。。
如果你想飞真机,就老实飞好基本功,旋转和各种翻,等你都熟练了,结合起来就比较很快了!
否则,有哪个基本功不扎实,救不了机,就必炸。模拟器可以虽然炸,真机嘛,你要是钱多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纯粹是想在模拟器飞,那很多帖子都有捷径,都可以。。。
如果你想飞真机,就老实飞好基本功,旋 ...

哦,多谢指点。模拟器飞的目的就是减小真机损失啊,单圈自旋翻拆开做可以,但是根本无法连起来做,感觉是不是练错了。。。现在用K120四面翻和倒飞航线飓风刷锅等没问题了,八面悬停只能说勉强凑合吧,所以快自旋完全不行。还有个问题请教,模拟器虽然可以倒自旋航线,不过自旋航线只是间隔性的打舵,并不是画小圈的手法,想问下正确的自旋航线手法是怎样的?画圈的话即使幅度很小也会翻过来

网友B:
当然拆开练习,由正翻倒,练习顺手了再翻回来就简单了,千万别一开始就连着翻,会误入歧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拆开练习,由正翻倒,练习顺手了再翻回来就简单了,千万别一开始就连着翻,会误入歧途。

谢谢。最后弱弱问下,需要练自旋悬停吗,练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还是拆分动作一直练,等熟练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最后弱弱问下,需要练自旋悬停吗,练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还是拆分动作一直 ...

自旋翻不一定要练习自旋悬停,你练好正反四面悬停就可以练自旋翻了,自旋翻其实不难,找准自旋----翻入的角度和节奏就OK了。

网友C:
自旋翻和8面悬停没关系,和慢自旋也没关系。
自旋翻的基础是半个自旋翻,和快速的2面自旋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翻不一定要练习自旋悬停,你练好正反四面悬停就可以练自旋翻了,自旋翻其实不难,找准自旋----翻入的 ...

懂了,入角和节奏!我也是这么想!不过这样好像连4面悬停基础都不需要,只要正1面,反1面就可以…^_^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旋翻和8面悬停没关系,和慢自旋也没关系。
自旋翻的基础是半个自旋翻,和快速的2面自旋悬停。

半个自旋翻是不难,但感觉连接不上,很难消除停顿使它连贯起来。快速2面自旋悬停,2面是指两个转出角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半个自旋翻是不难,但感觉连接不上,很难消除停顿使它连贯起来。快速2面自旋悬停,2面是指两个转出角吗

要时间的,多看看自旋翻视频。说是说不会的,慢慢来,(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天下没有速成的神功,要不然人人都是F3D世界冠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时间的,多看看自旋翻视频。说是说不会的,慢慢来,(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

也是因为自旋翻教学比较多,各有区别,所以更迷糊了,嘿嘿…最怕的就是需要自旋基础,额不,自旋悬停不是基础,对我来说根本就是终极动作哈,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