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V2飞控问题,在GPS模式下,,,,

楼主(2016-03-06):
在GPS模式下,油门刚过百分之五十就自动猛加,根本不能自己控制,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在手动模式下,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是没有油门学习吗?拜托了各位大神

网友A:
先确定电调 都设定一样
起飞前指南针校准
有8颗卫星 才适合起飞百分之50 在上推才能起飞  看调参 智能起飞  不行看看官网的视频

网友:
   回复好延时····

网友B:
强烈建议楼主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脸上飞控和调参软件,察看要控制通道是否正常。排除遥控器没有教准
2、教准imu
3、设定无问题时候,教准罗盘
4、低高度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电调 都设定一样
起飞前指南针校准
有8颗卫星 才适合起飞百分之50 在上推才能起飞  看调参 智能起 ...

怎么把电调设定成一样啊?不校准指南针就不能飞GPS模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楼主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脸上飞控和调参软件,察看要控制通道是否正常。排除遥控器没有教准
2 ...

罗盘校准就是指南针校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把电调设定成一样啊?不校准指南针就不能飞GPS模式吗??谢谢

你没看你的电调说明书?    罗盘 和 指南针 两个概念   反正你按照官网视频做就对了 。先  电调一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楼主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脸上飞控和调参软件,察看要控制通道是否正常。排除遥控器没有教准
2 ...

是指南针 不是罗盘   罗盘是海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