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 x-rotor 20A 亚太版 是否支持oneshot功能?

楼主(2016-03-06):
大家好,刚抽空装好了220 穿越机,用的是好盈 x-rotor 20A 亚太版 电调,想请教一下大家这款是否支持oneshot功能?谢谢

网友:
不支持,你打开根本连不上飞控

网友:
白色商标的那种吧,刷完BLHELI固件就支持了,黄色的直接支持,只不过是simonk固件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

网友:
220用得上20A么。。。

网友A:
我就后悔啦  20a屁股那里有一个大电容  机架放不开电调  只能放在机臂上  你懂的  炸机螺旋桨经常打电容  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后悔啦  20a屁股那里有一个大电容  机架放不开电调  只能放在机臂上  你懂的  炸机螺旋桨经常打电容   ...

可以把电容拆下来或焊在分电板上,装穿越机得多想办法才行。

网友:
问一下楼主 oneshot 是一个什么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电容拆下来或焊在分电板上,装穿越机得多想办法才行。

下层板空间太小  放不开  后悔用20,A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层板空间太小  放不开  后悔用20,A啦

一开始我也喜欢把电调放在下层板上,现在小机架空间小,而且机器越来越暴力,更喜欢把电调放在机臂上,优点是散热好,且离图传、摄像头等设备远一些能降低点干扰概率,20A的好盈乐天性价比第一,只是有点儿大和重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我也喜欢把电调放在下层板上,现在小机架空间小,而且机器越来越暴力,更喜欢把电调放在机臂上,优 ...

恩  电调还不错  我是新手  另外换飞控不用cc3d是不是悬停稳定效果好点?另外空旷区域用那种淘宝70元的gps可不可以?直接插cc3d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  电调还不错  我是新手  另外换飞控不用cc3d是不是悬停稳定效果好点?另外空旷区域用那种淘宝70元的gp ...

穿越机用的飞控据我所知目前定点、定高及悬停都不是太理想,即使你用了比较好的M8N这种GPS,安上GPS的目的只是粗略的看一下速度及方位了,别指望它象航拍机一下象个钉子似的的能长期脱控飞,还是应用这种32位飞控的运算速度快来进行手动操作为主的。具体涉及到飞行手感第一个因素是程序算法,第二个因素是飞控芯片浮点运算速度等,所以同样全自稳飞行状态F3要比CC3D更稳,我称之为更肉,而手动飞行更顺滑。而你说的那种应该能用,但收星速度不一定最快,使用方法看泡泡教程里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用的飞控据我所知目前定点、定高及悬停都不是太理想,即使你用了比较好的M8N这种GPS,安上GPS的目 ...

谢谢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