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推油门 不起飞

楼主(2016-03-06):
最近天气变暖 修修机器准备爽飞。飞机是飞越450pro kst215舵机 k8陀螺仪 好赢铂金电调 。
今日出门爽飞时 发现推油门 飞机不离地 不知道什么原因
之后也检查螺距了 螺距随着油门增加而增加   大桨的厚边是迎风的  前辈能否帮忙解决下

网友:
病因不详

网友A:
有可能主槳轉速不夠或轉動方向錯誤。

网友B:
八成还是螺距反了,打开油门,自己用手在飞机附近上下感受下,风是不是往下吹,如果不是,那就是螺距反了

网友C:
把大小桨卸下,飞机通电推油门大桨夹顺时针转,十字盘向上升,应该正常。

网友:
大桨夹反了吗?

网友:
应该不是桨装反了,我试过把桨装反了飞机也能起飞,就是大双桨而已。我看可能是电调设置不对,还有可能是电调里其中一只mos管烧了,道至动力不足,这个问题我陈经也试过。

网友D:
神马控?当初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发现控的螺距反了,至今没想起为什么会自动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主槳轉速不夠或轉動方向錯誤。

大桨是顺时针转动的  推油门时  螺距是随着油门增加而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马控?当初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发现控的螺距反了,至今没想起为什么会自动反向的。。

控是乐迪AT9  螺距反了?  遥控器里边的螺距通道难道不应该是反的吗?

网友:
桨夹装反了

网友E:
昨天群里还遇到一个也是这种毛病,什么都正确,就是飞不起来。由于不在本地看视频也看不出来。估计还是动力不足。

网友:
明显正螺距不够

网友:
应该是螺距反了,把三个舵机设成反向应该就好了

网友:
校准螺距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主槳轉速不夠或轉動方向錯誤。

转数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成还是螺距反了,打开油门,自己用手在飞机附近上下感受下,风是不是往下吹,如果不是,那就是螺距反了

我感觉了 推油门时 风是向上的    油门越大 向上风越大。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直机现在的十字盘运动方向是正确的 如果把螺距通道置为反向 那十字盘的运动方向就不对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大小桨卸下,飞机通电推油门大桨夹顺时针转,十字盘向上升,应该正常。

我直机推油门时 大桨是顺时针转动的 而且推油门时十字盘是上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群里还遇到一个也是这种毛病,什么都正确,就是飞不起来。由于不在本地看视频也看不出来。估计还是动力 ...

我发个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