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老鸟解决

楼主(2016-03-06):
我
电机
电调调试好了,电调插接收机上推油门电机会转,但是等接到mb上后推油门没反应了,这是咋回事,求高手解决,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什么是mb?

网友B:
接线的问题,一点点查吧,跟你出现过一样的情况,没什么办法,不实际找问题这么简单的一说谁都没法解决,一点点排查吧,

网友C:
什么接收机 怎么个接线法 电调线插陀螺上是要用陀螺的定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