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6-03-06):
x3 黄k8  215十字盘 565锁尾 好赢100a电调 蝎子电机,男爵电池。改的皮传,现在尾巴没有规律的往一个方向抽搐。就抖一下,下了大桨尾桨空转检查看不出问题。之前轴传没有这个问题,换了皮传后出现的。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是陀螺仪设置还是皮带松紧?有点摸不到头脑。

网友A:
是不是皮带轮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皮带轮打滑?

是尾巴的皮带轮还是主齿的皮带轮?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应该再紧紧皮带?

网友:
都应该检查,用一只抓住尾桨夹,另一只手顺时针转大桨试试

网友:
看看线路有没有破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