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450,遥控器改变航向(机头)左慢右快

楼主(2016-03-06):
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左右调整航向,机头自旋的速度大致一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呢?

网友A:
不一样的,一边快,一边慢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B:
机头左转速度,反应都会比右转快点,左转顺转,右转要反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左转速度,反应都会比右转快点,左转顺转,右转要反推力。

我还以为是毛病呢

网友:
所以逆时针圆航线会好飞点的。

网友:
可以调整方向舵量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