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SG如果校准油杆

楼主(2016-03-06):
本人发现自己14SG油门油杆的中立点偏上了大概两格,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如何校准中立点呢???谢谢了!!!

网友A:
sub  trim   设置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  trim   设置里找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B:
8fg在硬件里面有校准,14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fg在硬件里面有校准,14应该也可以的

请问一下硬件里面是指遥控器的硬件,还是遥控器菜单里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硬件里面是指遥控器的硬件,还是遥控器菜单里面呢???

sys菜单里面

网友:
樓主首先校準兩支搖杆吧,方法是點選System menu, 進入後再選H/W setting,再選Calibration, 跟著........跟著指示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