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遥控器能用5号充电电池吗

楼主(2016-03-06):
我的
遥控器
是FUTABA T10J,不是各位的14G
,就打算先用这个遥控了,用的5号碱性
电池
,用起来老费电,问下能不能用5号充电电池,用完了再充,说明书上说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我准备练习500L,问一下各位用的大多都是14G,我的银子不多买了遥控T10J,后来了解到各位都用的14G,T10J是不是玩直升机不够用的,会不会还需要再买个14G才可以飞的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10J既可以用可充电的5号电池,也足够飞直升机了

网友C:
买个锂铁2s 6.6v的电池吧

楼主:
我问了一下,卖遥控器的网店说可以用,但充电电池一节电压1.2V,普通5号电池一节是1.5V,我的装4节,用充电电池就是1.2V四节4.8V的电压,比用4节的普通电池的6V低一点,遥控距离会下降,是不是像各位说的,要配个5节电池的电池盒

网友D:
我也是用10J的,也考慮買鋰电池,但見市面普遍是7.4V的,但原装是6V普通電池。那麽如果用7.4V會损壞搖控器嗎?

网友E:
有專為這 FUTABA T10J T8J T6J 用的鋰鐵電池,6.6V的,我正在用,
我買的那款是【格氏】的,好用

网友F:
我用orange的锂铁电池,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