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遥控器能用5号充电电池吗

楼主(2016-03-06):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10J,不是各位的14G,就打算先用这个遥控了,用的5号碱性电池,用起来老费电,问下能不能用5号充电电池,用完了再充,说明书上说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还问下我准备练习500L,问一下各位用的大多都是14G,我的银子不多买了遥控T10J,后来了解到各位都用的14G,T10J是不是玩直升机不够用的,会不会还需要再买个14G才可以飞的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我问了两个问题,你是说哪个可以

网友A:
T10J  玩直升机完全足够  用冲电电池也完全没问题   直升机一般只用到6个通道  现在FUBATA的S-BUS 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0J  玩直升机完全足够  用冲电电池也完全没问题   直升机一般只用到6个通道  现在FUBATA的S-BUS 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0J  玩直升机完全足够  用冲电电池也完全没问题   直升机一般只用到6个通道  现在FUBATA的S-BUS 更方便

冲电电池是什么?

网友:
还是改锂电耐用些(注意原厂电压)

网友:
T10J可以用镍氢电池。
T10J飞直机绰绰有余。

网友B:
当然可以用镍氢电池,14SG就是用5节镍氢电池(6伏),T8FG用6节(7.2伏),10C用8节(9.6伏)你这种用几节的?

网友:
t6j不耗电

网友B:
我刚看了下图片,你这个应该用5节镍氢电池更好6v,和4节碱性电池电压一样。好像可以放得下14SG的电池。

网友C:
应该可以,不知道的咱不瞎说,我是jr的xg7控,原厂的电池1500的太小了,后来我买个电池盒装了8节充电电池,挺抗用的。不知道你的遥控器有没有那种电池盒,没用过futaba的控,小建议你参考下。

网友:
改锂电池吧 我是T8FG用飞过的3S改2S 2200 毫安 非常好用 可以连续飞2个小时没问题的

网友:
6J 6K都很好飞直机了,8J都浪费,何况10J
用镍氢完全没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用,不过还是锂电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镍氢电池,14SG就是用5节镍氢电池(6伏),T8FG用6节(7.2伏),10C用8节(9.6伏)你这种用几节 ...

就是4节5号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看了下图片,你这个应该用5节镍氢电池更好6v,和4节碱性电池电压一样。好像可以放得下14SG的电池。

我这个是装的4节电池,不是5节,是不是要装个5节电池的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不知道的咱不瞎说,我是jr的xg7控,原厂的电池1500的太小了,后来我买个电池盒装了8节充电电池, ...

我的电池盒是4节的

楼主:
我问了一下,卖遥控器的网店说可以用,但充电电池一节电压1.2V,普通5号电池一节是1.5V,我的装4节,用充电电池就是1.2V四节4.8V的电压,比用4节的普通电池的6V低一点,遥控距离会下降,是不是像各位说的,要配个5节电池的电池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卖遥控器的网店说可以用,但充电电池一节电压1.2V,普通5号电池一节是1.5V,我的装4节,用充电 ...

建议改锂电,充满个把小时的事,镍氢充满怎么也得一晚上吧
T10J本来就4节的电池仓应该不好改5节吧

网友:
拍一张机子背面带电池盒的照片。

网友:
2个充电电池加两个碱性电池,正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