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120HV 这么容易烧?视频

楼主(2016-03-06):
昨天刚发一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687&page=3#pid17799508
补发,KDS120HV不太靠谱。
看视频

下来一看电调就这样烧了,不过别的还没问题。看来这电调真不行,电机有待测试。

网友:
风扇也太小了点,夏天飞电调很难不挂。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我前几年450也是用KDS40A,我悬停数十起落也就烧了!换了好盈直到现在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额。。那天就在说这个电调。可能有点不够用。
城堡的160hv 这个收个亚拓拆机的,性价比高~

网友:
真想笑,那么小解扇

网友:
120A这么猛给螺距哪有不烧的呢

网友A:
我告诉你!拆开之后你就明白!MOS管嘛!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拆开之后你就明白!MOS管嘛!  呵呵。。。。

嗯,但是也不敢自己换了接着用了

网友B:
看到风扇差点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但是也不敢自己换了接着用了

120Hv 应该可以,我记得我原来看过王周海一个视频,也是4035 120Hv还是多少,飞700的,很爆了,也。
我觉得有2点。
1.不知道kds这个电调质量过关不,有没有徐标
2.就是天气是不是热起来了,或者说,螺距控制上还是有差。毕竟飞机重量还是在那边,可能尽量要用浆的惯性做动作,如果浆速下来了。只能低螺距回血,
有点像油机,考验你手法哦~练出来就霸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风扇差点喷了

风扇自己加的。原本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Hv 应该可以,我记得我原来看过王周海一个视频,也是4035 120Hv还是多少,飞700的,很爆了,也。
我 ...

恩···

网友:
幸亏损失不大

网友:
典型的便买贵用。

网友: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D:
收一个凤凰120a,性价比不错,也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一个凤凰120a,性价比不错,也很稳定。

恩。已换凤凰160

网友:
120A本来就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