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求助

楼主(2016-03-06):
100S为何打方向舵严重影响姿态?飞机本身是稳定悬停,只要打方向舵,飞机就会马上漂向一边,打左方向,飞机漂右,打右方向,漂左。这种情况如何调机?

网友A:
这要看漂的严不严重了,新版100S做过自旋忧化的,应该漂的不严重。老版的可以调一下反方向的拉杆,不过向你这种两个方向都有问题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漂的严不严重了,新版100S做过自旋忧化的,应该漂的不严重。老版的可以调一下反方向的拉杆,不过向你 ...

比较严重的,方向一打,整个机身马上侧向一边。必需要打舵修正。
我把原来空心的尾管换成实心的,会是这个原因么?

网友:
这样呀。是否检查过大齿禸D口迀有吗?用手抓住机身给小油门会振手或麻手吗?是否双桨?
一一排除后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再不行找售后

网友:
小鸡都飘吧

网友:
真相在这里。。。。。。。我还没发现那个小鸡你打方向舵他是原地掉头的。肯定都跑。

网友:
我的调好后基本不漂,这是翻飞的基础,要不然一翻过来就较难控了。

网友B:
先看熄火状态下的十字盘水平不水平,如果水平那就是主板歪了,主板应该相对机身稍微向左前方倾斜一点,这样自旋起来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熄火状态下的十字盘水平不水平,如果水平那就是主板歪了,主板应该相对机身稍微向左前方倾斜一点,这样 ...

飞机对头,主板应该怎么偏?我有点搞不明白你说的方向。

机尾
1 2
3 4
机头

俯看飞机,主板四个角分别是1 2 3 4,哪个点要高点,哪个点要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对头,主板应该怎么偏?我有点搞不明白你说的方向。

机尾

1要高点,4要低点,最好在主板托下双面胶海绵处塞普通文具店买的双面胶来垫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熄火状态下的十字盘水平不水平,如果水平那就是主板歪了,主板应该相对机身稍微向左前方倾斜一点,这样 ...

看一下你的100s主板好嘛?我的也会漂,把你主板俯视,侧视,图发一下好吗。

网友C:
你是不是重绕过尾电机,参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重绕过尾电机,参数不对

有没绕过我倒不清楚,飞机是二手收回来的。另外调整过主板的角度(角度变化由小到大都调整过了,最大估计有10度左右。)作用是有,但不明显。尾巴向左,飞机偏右后,方向打右,飞机偏左前。都是这个规律。从未反过。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绕过我倒不清楚,飞机是二手收回来的。另外调整过主板的角度(角度变化由小到大都调整过了,最大估计 ...

这是正常的,直机本身主旋翼产生的反作用力和尾桨给予的推力就不在一个水平面上,飞机越大,这个因素越不明显,所以大机仅仅是微偏以至于可以忽略
你的100s飞起来以后整体稍右倾,尾巴往右,它必定往前,尾巴往左,它必定往右。至于你说的左前右后和拉杆没调到位置或者重心不在主轴上有关
把重心调到主轴上,然后调好十字盘(通过舵机拉杆),找到最合适的点(没办法完全完美的)就可以了。另外100s的尾巴很重,如果只是转一部分,离心力都得让你不动的飞机动起来。
100s的自旋优化还是过得去的

网友:
我的解决了,把电池配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