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装好后,电机不动

楼主(2016-03-06):
今天装机,飞机装好了,但是电机不动。连电脑不能解锁。。

网友A:
楼主你真的不准备把飞机放平之后解锁吗

网友:
这是要  侧起飞的节奏

网友:
没做各种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真的不准备把飞机放平之后解锁吗

现在飞控放平了,也调好了。但是有一个电机顺时针,3个电机逆时针。是线接反了吗

网友:
电调线  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飞控放平了,也调好了。但是有一个电机顺时针,3个电机逆时针。是线接反了吗

X型四轴的话,机头向前的两个电机像内转,尾部两个电机向外转,不管怎么转,都得向下吹风,电机转动方向不正确,你可以把两个香蕉头对换,解锁后最好一个手拿着飞机,一手拿遥控,试一试四轴动作正不正确

网友:
电机的三个线任意的把其中的两根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