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与冰人怎么选择呀?老鸟推荐下

楼主(2016-03-06):
本人新手,原先飞有副翼450sport,机械结构复杂,加上自己单飞,只练到四面悬停和简单航线,就退直入多轴了,最后觉得还是直机带劲。现在准备从新入直练习,冰人空机或Q3空机选择哪个较好呀?

网友:
Q3吧,毕竟属于新机型

网友:
q3新款,冰人炸机便宜

网友A:
q3什么牌子?冰人没必要吧,太老了,虽然性能也不差,但他也不降价啊!他要是降价还能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什么牌子?冰人没必要吧,太老了,虽然性能也不差,但他也不降价啊!他要是降价还能考虑一下

淘宝搜索QF  q3,一种类似X3的结构,据说比X3精度高

网友:
冰人炸机成本低

网友:
经常炸就后者,追求性能就Q3。

网友B:
飛直升機要~好修~好調整~問題少~

選Q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飛直升機要~好修~好調整~問題少~

選Q3吧!

知道Q3精度也很不错,但是新手加单飞,q3配件还是贵了点,怕炸着炸着就又没信心了

网友C:
建议新款,毕竟,三轴不弱。怀旧就冰人。顺便收个冰人机身,

网友D:
Q3机身,冰人旋翼头十字盘,尾巴皮传。。。

网友:
Q3肯定不是用来当练习机的~

网友:
推荐Q3,好飞耐炸。虽然配件贵了点,但是我认为新手应该精调飞机,加强模拟器练习,减少炸机才能省钱,450经常炸的话长远考虑金钱和时间的成本都是很高的

网友E:
我是推荐x3的,无敌轰炸机,渣不坏
q3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QF  q3,一种类似X3的结构,据说比X3精度高

国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QF  q3,一种类似X3的结构,据说比X3精度高

明白了,广告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Q3机身,冰人旋翼头十字盘,尾巴皮传。。。

請教Q3如何改皮傳,

网友:
x3就不错的,q3和x3设计差不多,也很多人推荐,但成本确实高一点
其实450pro的设计老是老了点,但是目前最成熟的结构,维修成本性能都非常棒,但不建议你买冰人的,虽然冰人的精度好,但对于一个经常炸鸡的朋友来说,冰人的金属是6061的铝合金,太软了,会有看不到的变形,多炸几次就不行了,如果是我决定了pro,我会买亚拓的一套或者杂交(富力机身,7075头,冰人或7075尾),这样比冰人要更皮实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Q3精度也很不错,但是新手加单飞,q3配件还是贵了点,怕炸着炸着就又没信心了

冰人配件便宜
但你买冰人肯定会又要换啥尾巴换啥旋头的
不要太折腾了
Q3结构很扎实
炸机成本不会高到哪里(有炸过的就知道 省多了)
玩直机最要紧的就是维护简单啊
不然每炸一次 问题就出来(每次都要抓问题 多累啊)

网友F:
我擦,真的是广告贴么? Q3飞的人不多吧,配下来2000多。为啥不国内买亚拓500L呢。现在4000带mb,很划算啊。
Q3和x3差不多,x3现在不知道配件好搞不,反正不飞x3的人也挺多的。小飞机没必要纠结。

ps。对的。最重点的是楼主如果不是托,那么我觉得一般大家飞的多的。就是好的,480级别,找个草地。或者软土地。。啥飞机都耐炸。我x3 6-7次。侧板无损。forza450也是。6-7次了。其中2-3次直接捡起来又飞。
这个和材料强度相对飞机重量的比值很有关系。只要不太渣。都耐炸。你700级的,就不存在耐炸这回事了。5kg。下去就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擦,真的是广告贴么? Q3飞的人不多吧,配下来2000多。为啥不国内买亚拓500L呢。现在4000带mb,很划算啊 ...

首先考虑到冰人,就是炸机成本低,精度较好,还是FBL头,对舵机消耗少,皮传,易维护 ,PRO结构好调,改480也简单。但电池上至,怕炸电池
Q3,没试过,但这两天帖子有提到,X3传动方式,据说精度也不错,三轴粗壮,就是配件价格较高,DFC(大发财的旋翼头)
X3,也考虑过,但看需要加许多垫片,感觉也。。。再加上泰世在大 陆。。。。
450L ,465,pro件大致通用,但有些需要自己配置,复杂点
500L,还是算了,单论套机很划算,但新人还是有压力

网友:
建议你收台成色好的2手亚托,一个字便宜。

网友:
新手难免炸。
从维护的方便性、配件取得难易程度和维修成本来说,推荐冰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推荐x3的,无敌轰炸机,渣不坏
q3没用过

同样x3轰炸机的飘过

网友:
新手不必买这么好的飞机,炸机是迟早的是,精度在高也要被你炸成垃圾,维修费贵死,新手建议玩便宜货,比如富丽465 富丽450PRO

网友B:
我誠心的說一句話~

大家買機都一定會考慮維修的成本~但是,卻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維修的時間與精神~這才是無價的啊!

不管買哪一台~最重要的是...要能夠爽快的玩機~千萬別成了一直讓機玩自己,而搞得焦頭爛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誠心的說一句話~

大家買機都一定會考慮維修的成本~但是,卻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最近入了台Q3,今天试飞

网友:
冰人炸鸡成本很低

网友:
我会选冰人。维护方便,轻。

网友G:
前辈们,把你们的心水机,晒出来啊。

网友:
冰人和X3一样一台,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前辈们,把你们的心水机,晒出来啊。

完过这多小机 就Q3省事,唯一炸了可以不用费太大心力去维修的一台
嘉迪跟富丽虽然便宜 但改来改去 还真花钱
X3确实是台不错的好机 但炸了几次之后 小问题不少总结 直机不要只看配件便宜不 能省事维护简易 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各有各的好,没必要纠结。Q3表面上价格贵了点,但是真材实料,售后也蛮好的,耐炸。不娇情,练习还是不错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完过这多小机 就Q3省事,唯一炸了可以不用费太大心力去维修的一台
嘉迪跟富丽虽然便宜 但改来改去 还真 ...

谢谢前辈!!

网友:
直接亚拓套装省心省力配件也便宜,供应也充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完过这多小机 就Q3省事,唯一炸了可以不用费太大心力去维修的一台
嘉迪跟富丽虽然便宜 但改来改去 还真 ...

x3的头罩能用在Q3上吗?

网友J:
Q3不二之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x3的头罩能用在Q3上吗?
没试过不過看過人家Q3批x3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