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重刷Bootloaders

楼主(2016-03-06):
CC3D刷固件提示Bootloaders引导失败
手头没有ST-Jlink   只有ttl下载器
我记得OPENPILOT有方法,短接板子上的+3.3v和SBL烧写开关
可是去官方网站发现地址都打不开了
*********How to Flash Bootloaders with USB DFU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How+to+Flash+Bootloaders+with+USB+DFU
*********How to Flash Bootloaders with an FTDI Cable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How+to+Flash+Bootloaders+with+an+FTDI+Cable

有谁还记得官方的方法

事件经过:
CC3D 到手后用GCS刷了cf固件1.10.0  后发现无法解锁  通过Cleanflight升级到1.12.0 还是无法解锁  想刷回op固件  第一步插usb时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然后超时
Cleanflight降级 提示引导失败

原因分析 估计是用Cleanflight在线升级时 误拔usb导致Bootloaders丢失

网友A:
答案在我的贴子里,虽然用刷BF举的例子,但和刷CF是操作方法一个样,见第二条解决办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423&extra=page%3D1
解决问题了别忘顶一下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在我的贴子里,虽然用刷BF举的例子,但和刷CF是操作方法一个样,见第二条解决办法:
http://bbs.5imx. ...

早就试过了  过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就试过了  过不去

那么现在你的飞控还能进CF调参软件吗,你在CF里通过TTL升级过HEX档后用OP软件有可能没法刷回了,有人说STM32很难刷死,试没试过在使用CF调参软件连BOOT一块刷,方法也是对应的选项选择上,短接BOOT引脚刷,多种方法都试一试,猜想要是什么方法都不奏效的情况的话有可能得动用编程器这类设备了吧。
提示英文大致意思是芯片无回应,进入不了BOOT LAODER模式,检查启动模式和存储器写保护状态,然后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现在你的飞控还能进CF调参软件吗,你在CF里通过TTL升级过HEX档后用OP软件有可能没法刷回了,有人说ST ...

usb能链接CF调参   但是用ttl通过cf刷写一样不行   估计得用仿真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能链接CF调参   但是用ttl通过cf刷写一样不行   估计得用仿真器了

哦,正常刷写没问题,一块飞控我为了写贴子或做实验刷了多次了也没事儿,但没刷完就拔线这点是大忌,我没有这样试过,实在不行找修手机等的店直刷试试吧。

网友B:
刷CF 或是BF  無法解鎖時:
把油門跟方向舵~舵機行程加大  ( 搖桿解鎖)
有些版本 甚至要求 油門最低要低於  10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CF 或是BF  無法解鎖時:
把油門跟方向舵~舵機行程加大  ( 搖桿解鎖)
有些版本 甚至要求 油門最低要低於 ...

分别加到多大

网友:
Min CC3D 刷 BF 2.5.3 AT9 +R6D PPM模式

油門最低1034 最高1919
YAW 最左 1076 最右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