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研究了好久,mwc的油门推上去就右上和左下就一直上升

楼主(2016-03-06):
大神们看看,研究了好久,mwc的油门推上去就右上和左下就一直上升,左上和右下一直减少,到初始值!pid 都是默认,改了好多次没用,实际飞也是那样,方向一直向右!,板子是mwc v2.5 的

网友A:
I2C错误有点多,你固件没刷好。。。。声纳还开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错误有点多,你固件没刷好。。。。声纳还开着

固件我真找不出来哪里有错误,都是正常的,i2c 接gps 但是gps 为啥工作正常,我刷的是2.5的,求大神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错误有点多,你固件没刷好。。。。声纳还开着

声纳在代码已经关闭了,就是那个开启或者关闭声纳那一项,还要关其他的吗

网友B:
我APM调了大概有10多台 还自己改过代码 Naze32也玩得很溜了 CC3D虽然不很溜 但是也能平稳飞 就是这个MWC 最早买的板子 说什么也调不好 弃了 信我一句话 价格差不了太多的话 换APM或者Naze32吧 没事别虐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APM调了大概有10多台 还自己改过代码 Naze32也玩得很溜了 CC3D虽然不很溜 但是也能平稳飞 就是这个MWC 最 ...

谢谢指点,确实虐心

网友C:
原因很简单,你没有认真看调试说明。
THROT<1100,ROLL、PITCH、RAW<1500+/-6

另:这张图里的sonar已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很简单,你没有认真看调试说明。
THROT

声纳是要打开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很简单,你没有认真看调试说明。
THROT

谢谢大神,已解决

网友D(2016-04-20):
正常现象。

如介意,把 YAW 的 i 设为 0,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APM调了大概有10多台 还自己改过代码 Naze32也玩得很溜了 CC3D虽然不很溜 但是也能平稳飞 就是这个MWC 最 ...

naze32似乎太灵敏,飞机有些震动就很难悬停。这飞控装f450机架上抗震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象。

如介意,把 YAW 的 i 设为 0, 试试。

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D:
也许能解决下面这个现象:

油门推上去就右上和左下就一直上升,左上和右下一直减少

网友E:
应该是MAG和ACC没有校准,这种现象和PID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MAG和ACC没有校准,这种现象和PID关系不大。

校准了好多次了,不过现在解决了,就是pid和微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能解决下面这个现象:

油门推上去就右上和左下就一直上升,左上和右下一直减少

好的,我看看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没有。

祝爽飞。

楼主(2016-06-02):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没有。

祝爽飞。

谢了大神

网友:
友情帮顶。我也用MWC2.4,遇到更诡异的问题是,手持飞机往那边倾斜,反向的电机会加速,导致飞机更快侧翻,完全没有反抗力,或者说反抗力是助翻的

网友F:
大哥,我现在也是这个原因,有两个读数一直减小,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4):
引用 网友F:
大哥,我现在也是这个原因,有两个读数一直减小,请问怎么解决

每个通道的直都要1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我现在也是这个原因,有两个读数一直减小,请问怎么解决

看我的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是么,

网友(2017-04-30):
引用 网友C:
原因很简单,你没有认真看调试说明。
THROT

nb----------眼力不错

网友:
一句话就解决了他半年的难题..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