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装450l求助

楼主(2016-03-06):
装完调试完后不上桨的情况下升油门尾垂翼略抖。还有,油门推到一半的时候俯视住旋翼头发现有点不同心。但在高转速下和低转速下不出现这个状况(尾垂翼抖的情况还是有的)。

网友A:
检查主轴是不是弯了,尾垂略抖有可能是共振,错开共振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轴是不是弯了,尾垂略抖有可能是共振,错开共振区就行了

错开共振区?

网友:
就是说上了桨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