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遇到个,遥控器,示波器,好牛的东西,可惜x宝没查到,有知道的说说

楼主(2016-03-06):
如题,话不多说 上图分享

有人知道哪里有卖的,思密我

网友:
这应该是个功率计。

网友A:
功率计某宝有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计某宝有喔 ...

X宝的都是普通功率计,这个是测,发射信号功率的,不同

网友:
这东西一点也不便宜。。。

网友:
这货可不便宜的

网友B:
关键字,肥鲨2.4g射频功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肥鲨2.4g射频功率计

太贵了

网友:
是测试发射功率的 淘宝上有 上千块咯

网友:
楼主测的是14sg吧 , 50mw功率真小

网友:
玩无线电的一般会用到,功率计或者频率计

网友C:
首先这玩意不太准,玩玩就可以。其次,带上RC两个字身价要暴涨,搜大红点功率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玩意不太准,玩玩就可以。其次,带上RC两个字身价要暴涨,搜大红点功率计吧。

那个大红点没气力跑2.4g , 一半也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大红点没气力跑2.4g , 一半也不到

人家明明有2.4G的升级版SW-M2400好不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只是要注意那个接口是N头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

网友C(2016-05-27):
这个是不是更牛?
自己做的,淘宝也没卖。

网友(2016-12-13):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更牛?
自己做的,淘宝也没卖。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