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

楼主(2016-03-06):
伟力977换完主板后一直旋转是怎么回事
    尾电机一直转停不下来

网友A:
原本的主板就没坏!拆控!油门遥感控制尾翼的3根线断了一根!烙铁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主板就没坏!拆控!油门遥感控制尾翼的3根线断了一根!烙铁焊下

没断呢,拆开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主板就没坏!拆控!油门遥感控制尾翼的3根线断了一根!烙铁焊下

就是转向后尾电机就停不下来了。有时候加油门也会一直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断呢,拆开看了

焊点那热缩管套着的,外面看不出来,用手摇摇看有没有松动。主板都换了,只剩控和尾电机了,要不就是震动太大影响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点那热缩管套着的,外面看不出来,用手摇摇看有没有松动。主板都换了,只剩控和尾电机了,要不就是震动 ...

加油门。机子倾斜舵机自己会动。这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转向后尾电机就停不下来了。有时候加油门也会一直转

推1点点油门尾电机就最高转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1点点油门尾电机就最高转是吧?

是的。还会加速。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还会加速。怎么回事呢

还是我说的3根弦断了其中一根!你用手拔一下看看有没有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我说的3根弦断了其中一根!你用手拔一下看看有没有虚接?

好的。我重新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油门。机子倾斜舵机自己会动。这正常吗

正常

网友C:
是不是尾电机方向反了

网友D:
油门微调调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重新焊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尾电机方向反了

的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微调调太高了?

尾电机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尾电机反了

网友D:
唉,不愧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不愧是新手!

电调一直滴。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已经对上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一直滴。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已经对上频了

电调跟主板之间的控制线可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跟主板之间的控制线可能断了。。。

就主电机的问题而已,其它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主电机的问题而已,其它都正常

电调滴滴响表明没有收到主板的控制信号,三芯插头白色那个是控制信号线,应重点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滴滴响表明没有收到主板的控制信号,三芯插头白色那个是控制信号线,应重点检查。。。

果然是。手一动线主板的等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滴滴响表明没有收到主板的控制信号,三芯插头白色那个是控制信号线,应重点检查。。。

那个插主板上的头叫什么呀。问了几家店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插主板上的头叫什么呀。问了几家店都没有

买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也不知道具体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也不知道具体规格

中间间隙太小。不然就可以直接焊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电机正反转,如果电机都反转,检查哪里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