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楼主(2016-03-06):
我的7008接收一通道的
舵机
抖,换了舵机也抖是怎么回事,是接收坏了吗别的通道都没问题

网友A:
看监视器 控的一通道抖不抖 抖是控的摇杆电位器坏 不抖有可能是接收机 也有可能是控 排除法慢慢找

楼主:
我换通道不用一通就好了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B:
接收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