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艘风动船!可是不能漂移为什么?大神给瞧瞧

楼主(2016-03-06):
基本参数,长43厘米宽21厘米重3斤      船身用1.5mm的ABS板和ab胶制作               动力2212kv2450。 6寸浆 3s25c电池。忘记拍摄视频了!

网友:
舵机不靠谱···9克舵机力量和角度都不够···至少上个995的180度舵机

网友:
舵面角度不够大吧 还有就是太重了换2216

网友:
简单粗暴的办法——加大电机,只要动力够强,板砖也能上天
另外,推力角,重心,船底都会有影响,需要一一排查

网友:
船太重了 你abs板怎么这么重?我玻璃钢 整设备装上去也1kg

网友:
楼主的电池和我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