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r +lightbridge2

楼主(2016-03-06):
有没有哪位哥们研究过 能不能通过一些手段 将 X5R挂载到除 悟 和纵横之外的 飞行器上
硬件连接上 可以使用这个东西

纵横100的云台连接件
关键是 接线 这玩意 接出两根 线 一个8p的  一个10p的  个人感觉是不是 一根云台控制增稳信号  一根视频
有没有可能 再加个 dji的飞控 (悟空 哪吒之类的 )  再加lightbridge2  把它挂到别的飞机上去
哪位兄弟研究过

网友:
直接把图传也搬过去就是了撒

网友A:
X5r 自带的有简单的妙算功能 你的LB2也有妙算 所以不管怎么滴都不行。

网友:
什么是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r 自带的有简单的妙算功能 你的LB2也有妙算 所以不管怎么滴都不行。

不太懂 什么是妙算 功能,理论上说 x5r是接受飞控的增稳信号 输出视频信号 只要把接口定义和协议对上 应该就OK吧
妙算是不是就是 把视频信号 变成 网络H264信号啊  要是那样的话 就不用LB2 了 直接把信号用无线AP传回来 地面想办法解码就行了

楼主:
没有人 研究过吗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