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X机架和其他机架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03-06):
优势再哪里?

网友A:
更灵活吧

网友B:
主要是四个机臂呈正X型,这样横滚和俯仰PID就可以相同,操作起来手感就一样,但我想实际上因为设备布局不可能也那么平均,所以严格意义上说横滚和俯仰操作手感也会稍有差异,往往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我感觉正X会让你在空中分不清头尾!

网友D:
玩穿越肯定fpv,还分什么头尾

网友E:
长的像X形状的正X机(比如火星人180)并不一定是正真意义上的正X
理想的正X是飞机电机轴连接出的两条对角线相互垂直,飞机的重心落在对角线的交点上
同时陀螺芯片也安装在飞机重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