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飞侧翻

楼主(2016-03-07):
第一次试飞侧翻,gps立杆断了。求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顶,机架哪买的,是不是罗盘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机架哪买的,是不是罗盘不准了

机架f650换了电机座

网友:
电调线线接错了吗

网友:
插线有没有插错?桨的顺序?飞控?按顺序慢慢排

网友:
应该是你电机正反顺序高错了。 要么就是你桨装错了。

网友:
楼主你的桨装错了,再看看电机转动的方向吧。

网友:
看错了桨是对的,不过还是要检查一下转向。还有你的是什么飞控啊?如果是APM的话是不是用的默认的固件啊?如果是的话重刷固件。

网友:
很明显是桨错了,首先确认机头方向,建议楼主在图上标注机头方向,我们好研究。

网友B:
检查电机顺序,转向,跟桨有无装错,还有最好电池下挂!上挂重心太高了!起飞油门拉快点,重心太高拉油门太柔和就要翻,很多第一次飞的都是给油门太低太缓翻的!起飞油门一下给到60以上飞机离地再降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