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小胖3

楼主(2016-03-07):
补充图片
跪式斜拉起落架

电磁刹车轮

了解硬件配置,就该讲飞控设置了。
APM设置:
1、做罗盘校准,加速度计校准。
2、校准遥控器,六档模式设定,故障保护设990。
3、改8通道控制为5通道,在全部参数里查找FLTMOD HC,将8改为5,点击写入参数。
4、启用超声波,设置RNGFND_TYPE为2(代表APM数字接口)
5、空速计插入AO口,做归零校准,
6、襟副翼混控:将输出通道RC6改为襟副翼1,RC8改为襟副翼2,遥控器模型菜单里,选择模型输出,将辅助二改为ELEV D/R,功能设置:启用。
7、方向:将输出通道RC7改为方向舵,(带起落架时)
8、接收器7通道接襟翼控制,辅助三改为MIX,启用。手动可以控制襟翼!
APM参数修改:
RNGFND_TYPE       默认0   改为2
RNGFND--_MAX_CM5  默认700 改为500

RNGFND_MIN_CM10  默认20  改为10(根据移动距离调整数据,我改为2,)
FLTMODHC          默认8    改为5(用来控制飞行模式的遥控通道)
TECS_CLMB_MAX    默认5   改为20
TKOFF_TDRAG_ELEV默认0   改为-20(此为前起落架设置,后三点为100)
TKOFF_THR_SLEW   默认15,改为30  (此为前起落架设置,后三点为20%)
TKOFF_TDRAG_SPD1默认0    前三点设置为0,后三点应提高,防止失速。
ALT_HOLD-RTL      默认返航高度,100米 设置0,为飞机当前高度。
VTAILOUTPUT  改为2(上下)用于V尾
RC7  FUNCTION改为21,rudder(方向舵) 用于V尾无垂尾的飞机方向舵
FLAPIN channel  手动模式打开襟翼开关
RC6  FUNCTION 改为24(襟副翼1)
RC8  FUNCTION 改为25(襟副翼2)

网友:
最后加一句:企业号离站程序已完成,可以驶离空间站

网友A:
哥们,你的图片还在你电脑本地没上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图片还在你电脑本地没上传呢

不好意思!发帖很少,不会挂图。

网友:
DIY的都是大师级的。

网友:
这种好帖子一定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