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飞行 还是炸了

楼主(2016-03-07):
飞了大半年   第一次找了个大场地飞 结果还是浆擦地   收拾东西回去   一个电都没有飞完!!    我发飞得不高  加收油门尾巴会异常偏移下  不知道是不是我误操作还是其他问题   前几次都没在意修正了过来,后面又来一次 结果就迟疑了下 为啥会这样 ,高度太低就········      奇怪的是浆看起来完全没事  其他的就坏了         ,哪位高手给指点下  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A:
热熔胶能粘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能粘牢吗?!

没什么问题  加固舵机

网友B:
收油门? 你油门曲线是0-100 斜线 还是啥。  螺距曲线是不是 也是 0-100。是不是收多了没动力了。。

网友C:
加油尾巴动一下可能是尾桨转速不够,或者陀螺慢,也可能尾舵机弱了点,有副翼坚持下来不错,等换了无副翼你会感到进步神速。

网友:
中联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油门? 你油门曲线是0-100 斜线 还是啥。  螺距曲线是不是 也是 0-100。是不是收多了没动力了。。

考虑过这个问题 更改过·曲线 加了很多油门 有所改善   但还是感觉奇怪 以为以前不会这样    现在又遇到修好了 飞不起来的问题 螺距没有问题  唉    搞不好还得重置遥控器 看看  前一次就是这样恢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尾巴动一下可能是尾桨转速不够,或者陀螺慢,也可能尾舵机弱了点,有副翼坚持下来不错,等换了无副翼你 ...

我尾舵机是模拟的

网友:
换个数码舵机会好点。

网友D:
哈哈  这是250吧  用的什么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这是250吧  用的什么陀螺

单轴陀螺仪   顺带买来装机用 就没有换过 也不想换了  肯定很麻烦   至于尾舵机 有想买  不过看起来都很贵  银燕到是有看到个便宜的   还没入手

网友:
飞机尽量排震,尾巴跑把中立点靠近尾波箱方向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轴陀螺仪   顺带买来装机用 就没有换过 也不想换了  肯定很麻烦   至于尾舵机 有想买  不过看起来都很 ...

推油尾巴要跑,有可能皮带有点打滑,也有可能是尾舵机和陀螺,也有可能是振动

网友E:
哈哈!还有架cp和我的一样,我的250装好空机后就一直在那空着,很划算的空机,不到80大洋,买了两架,还有一套没装